C语言PID温度控制程序这里面cnt_10ms=0有什么用?

楼主(2021-05-18):
void Timer1Interrupt(void) interrupt 3
{
        static unsigned int value1,cnt_10ms=0;
    TH1 = 0x0D8;//10ms
    TL1 = 0x0F0;
        value1++;
        cnt_10ms = 0;
        if(wendu > 20)        //实际温度过高 打开PID 制冷
        {
                err = wendu - 20;         //误差
                err_add += err;                                         //累计误差
                err_weifen = err -         last_err;         //误差变化率
                last_err = err;                                         //更新误差
                PWM_Fan = PID_P * err + PID_I * err_add + PID_D * err_weifen;
                PWM_Heat = 0;
        }
        else if(wendu < 20)        //实际温度过低 打开PID 运行加热
        {
                err = 20 - wendu;         //误差
                err_add += err;                                         //累计误差
                err_weifen = err -         last_err;         //误差变化率
                last_err = err;                                         //更新误差
                PWM_Heat = PID_P * err + PID_I * err_add + PID_D * err_weifen;
                PWM_Fan = 0;
        }
        else
        {
                PWM_Heat = 0;
                PWM_Fan = 0;
        }
        if(value1<PWM_Fan)//占空比控制输出
        {
                Fan_Diode = 1;
        }
        else
        {
                Fan_Diode = 0;
        }
        if(value1<PWM_Heat)//占空比控制输出
        {
                Heat_Diode = 1;
        }
        else
        {
                Heat_Diode = 0;
        }
        if(value1>100)
        {
                value1 = 0;
        }
}

网友A:
兄弟,pid温度控制程序可以给我一份吗

网友B:
在你贴出的这个中断子程序中的 ”cnt_10ms=0“只是将 cnt_10ms定义为无符号整型变量,并且将其赋值为0,并没有在这子程序中调用,应该是在其它子程序或者在主程序中有使用这个变量。应该配合程序其它部分查看才能知道这个变量起什么作用,否则单看这部分程序,它是无用的

网友C:
将 cnt_10ms定义为无符号整型变量,并将其赋值为0

网友D(2021-07-15):
可能只是到达10ms的标志位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在你贴出的这个中断子程序中的 ”cnt_10ms=0“只是将 cnt_10ms定义为无符号整型变量,并且将其赋值为0,并 ...

其他代码是不可能使用这个静态局部变量的,就是改代码东西没删干净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