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导 键盘输入角度 数码管显示相应角度 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转相应角度的程序

楼主(2021-05-18):
可以蓝牙输入对应的度数,控制步进电机转动对应的度数吗,怎么设计

网友A:
你好!
可以这样来设计,你的单片机用的什么型号?
需要转动的角度范围是多少?精度要求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
可以这样来设计,你的单片机用的什么型号?
需要转动的角度范围是多少?精度要求多少?

stm32f103芯片
精度1°
可以通过蓝牙串口输入任意度数,步进电机转动对应的度数
五线四相八拍步进电机
该怎么设计?需要其他辅助元器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