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测电流有哪些好方法?我用TB6612作为驱动模块的,求赐教

楼主(2021-05-18):
(无正文)

网友A:
直接把万用表打到电流档串到直流电机回路里测

网友B:
如果是单片机测量的话可以试试这个思路:电机串联一个10欧或某个不大的电阻进行分压,然后采样电阻两端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单片机测量的话可以试试这个思路:电机串联一个10欧或某个不大的电阻进行分压,然后采样电阻两端电压

电机是感性元件这样应该不行,我买了ACS712数值波动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