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图焊完后为啥LCD1602为啥不亮

楼主(2021-05-18):
按图焊完后LCD1602为啥不亮?

网友A:
是不是没有接电源或者接反了?LCD1602不接单片机都可以亮背光的,你这背光都不亮 一多半是电源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没有接电源或者接反了?LCD1602不接单片机都可以亮背光的,你这背光都不亮 一多半是电源的问题

焊完后。调完程序为啥LCD可以亮,但无显示调的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焊完后。调完程序为啥LCD可以亮,但无显示调的字

背光会亮无显示,对比度调了没有?仿真会显示吗?

网友C(2023-10-26):
lcd1602背光正负极接反了有没有影响

网友D:
背光正负焊反了, 不会导致东西坏, 但是背光不亮, 显示屏即使有显示了, 也看不到.

网友E:
一个是背光,一个是对比度。楼主好好检查下吧。

网友F:
仿真上没问题不代表实物上也能正常运行,Proteus与keil的联调将硬件仿真的过程完美展现。但是模拟结果只能作为参考,因为实际电路中有太多的误差,所以会导致最后的东西做出来可能不是模拟的结果

建议你检查电路是否存在虚焊
可能产生的问题如下:
1、I/O口与LCD的数据口方向焊反
2、LCD的RS、RW、E的控制I/O口在程序编辑时定义错误
3、程序错误

4、可能是P0口上拉排阻弄反了
5、可能是电位器坏了
6、有些开发板配的LCD1602模组只能跟开发板对应的程序才能工作。

调一下对比度看看有没有用,没用看看接线对不对,另外通信是否可行的

网友G:
检查一下焊接是否虚焊   单片机脚位连接是否正确,配置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