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2864仿真显示正常 但下载到板子上就只显示左半边了 确定屏幕好的 片选管脚接对了

楼主(2021-05-18):
程序如下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rs = P3^5; //RS为0--命令,1--数据
sbit rw = P3^6; //RW为1--读,0--写
sbit en = P3^4; //使能端
sbit cs1 = P2^4; //片选1低电平有效,控制左半屏
sbit cs2 = P2^0; //片选1低电平有效,控制右半屏

void read_busy() //读“忙”函数--数据线的最高位的DB71则busy
{
        P0 = 0x00;
        rs = 0;
        rw = 1;
        en = 1;
        while(P0 & 0x00);
        en = 0;
}

void write_LCD_command(uchar value) //写命令函数
{
        read_busy(); //对LCD的每次读写都要读忙
        rs = 0; //选择命令
        rw = 0; //写操作
        en = 1; //EN由1--0锁存有效数据
        P0 = value;
        en = 0;
        rw = 1;
}

void write_LCD_data(uchar value) //写数据函数
{
        read_busy();
        rs = 1; //选择数据
        rw = 0;
        en = 1;
        P0 = value;
        en = 0;
        rw = 1;
}

void set_page(uchar page) //设置“页”LCD23875共8页
{
        page |= 0xb8; //页的首地址0xB8
        write_LCD_command(page);
}

void set_column(uchar column) //设置显示的列
{
        column &= 0x3f; //列的最大值为64
        column += 0x40; //列的首地址为0x40
        write_LCD_command(column); //规定显示的列的位置
}

void selectScreen(uchar screen) //选择屏幕
{
        switch(screen)
        {
                case 0:
                        cs1 = 0;
                        cs2 = 0;
                        break; //全屏
                case 1:
                        cs1 = 0;
                        cs2 = 1;
                        break; //左半屏
                case 2:
                        cs1 = 1;
                        cs2 = 0;
                        break; //右半屏
                default:
                        break;
        }
}

void clearScreen(uchar screen) //清屏函数
{
        uchar i,j;
        selectScreen(screen); //0--全屏,1--左半屏,2--右半屏
        for(i = 0;i < 8;i ++) //控制页数0-7,共8页
        {
                set_page(i);
                set_column(0);
                for(j = 0;j < 64;j ++) //控制列数0-63,共64列
                {
                        write_LCD_data(0x00); //写入0,地址指针自加1
                }
        }
}

void initLCD() //LCD的初始化
{
        read_busy();
        write_LCD_command(0x3f); //开显示,0x3e是关显示,0x3f是开显示
        selectScreen(0); //选全屏
        clearScreen(0); //清屏
}

void display(uchar ss,uchar page,uchar column,uchar p[]) //显示汉字
{
        uchar i;
        selectScreen(ss);
        set_page(page); //写上半页
        set_column(column); //控制列
        for(i = 0;i < 16;i ++)
        {
                write_LCD_data(p); //汉字的上半部分
        }
        set_page(page + 1); //写下半页
        set_column(column); //控制列
        for(i = 0;i < 16;i ++) //控制16列的数据输出
        {
                write_LCD_data(p[i + 16]); //汉字的下半部分
        }
}

void display_char(uchar ss,uchar page,uchar column,uchar asc,uchar p1[][16]) //显示字符
{
        uchar i;
        selectScreen(ss);
        set_page(page); //写上半页
        set_column(column); //控制列
        asc -= 0x20; //ASC2码与字符表相差20个模拟值
        for(i = 0;i < 8;i ++)
        {
                write_LCD_data(p1[asc]); //字符的上半部分
        }
        set_page(page + 1); //写下半页
        set_column(column); //控制列
        for(i = 0;i < 8;i ++) //控制8列的数据输出
        {
                write_LCD_data(p1[asc][i + 8]); //字符的下半部分
        }
}

void display_BMP(uchar img[][64]) //显示图形
{
        uchar i,j;
        for(j = 0;j < 4;j ++)
        {
                selectScreen(1);
                set_page(j + 4);
                set_column(0);
                for(i = 0;i < 64;i ++) //显示左屏
                {
                        write_LCD_data(img[2 * j]); //每隔一行取一次数组中的数据(0页为左半屏,1页为右半屏,依此类推)
                }
                selectScreen(2);
                set_page(j + 4);
                set_column(0);
                for(i = 0;i < 64;i ++) //显示右屏
                {
                        write_LCD_data(img[2 * j + 1]); //每隔一行取一次数组中的数据
                }
        }
}

//void main()
//{
//        initLCD(); //初始化12864
//        clearScreen(0); //清屏
//        display_BMP(img);
//
//        while(1);
//}

楼主:
这个是主程序 上面是显示部分#include<reg52.h>
#include"ZK.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b5 = P1^4;

bit flag;

uchar ii,f1,i,j,k; //在函数内部定义时,该变量会一直保持函数执行后的值

extern void initLCD();
extern void clearScreen(uchar screen);
extern void display(uchar ss,uchar page,uchar column,uchar p[]);
extern void display_BMP(uchar img[][64]);
extern void display_char(uchar ss,uchar page,uchar column,uchar asc,uchar p1[][16]);

void delay(uint i,uint j) //delay(1,82)为1.01779ms
{
        uint x,y; //delay(x,0):15.19,39.07,62.94,86.9,110.68,134.55,158.42,182.29,206.17,230.04,253.91(x取0 ~ 10)us
        for(x = i;x > 0;x --)
                for(y = j;y > 0;y --); //执行此句约需24us,24x + 14 = delay(x,0)的延时时间
}

void read_data()
{
        clearScreen(0);
        while(i < 8)
        {
                if(f1 >= ii)
                        break;
                while(k ++ < 8) //先比较,再++,例如k = 0,小于8,成立,然后k就变成1并在下程序中进行运算
                {
                        display_char(1,i * 2, j * 8,receive[k + i * 16 - 1],table); //当k在while中是7时,到这里运算已经是8了
                        j ++;
                        f1 ++;
                        if(f1 >= ii)
                                break;
                }
                if(f1 >= ii)
                        break;
                while(k ++ < 17) //每比较一次,无论以下运算进行与否,k都会加一
                {
                        display_char(2,i * 2,j * 8,receive[k + i * 16 - 2],table); //当k = 8时,返回第一个while比较时变成了9,到第二个就变成了10
                        j ++;
                        f1 ++;
                        if(f1 >= ii)
                                break;
                }
                i ++;
                k = 0;
        }
        ii = 0;
        f1 = 0;
        i = 0;
        j = 0; //在本函数定义时,函数执行后也要清0,同上同下
        k = 0;
}

void main()
{
        TMOD = 0x20; //设置定时器1为工作方式2,低8位计数溢出后将高8位的值赋值给低8位,继续进行定时计数
        TH1 = 0xfd;
        TL1 = 0xfd; //方式1的波特率 =(2SMOD/32)·{fosc /{12×[256 -(TH1)]}}
        TR1 = 1;
        SM0 = 0;
        SM1 = 1;
        REN = 1;
        EA = 1;
        ES = 1;
        initLCD(); //初始化12864
        clearScreen(0); //清屏

        while(1)
        {
                if(db5 == 0 && flag == 0)
                {
                        delay(2,82);
                        if(db5 == 0)
                        {
                                flag = 1;
                                while(!db5);

                                clearScreen(0); //清屏
                                display(1,0,2 * 16,huan); //欢
                                display(1,0,3 * 16,ying); //迎
                                display(2,0,0 * 16,liu); //浏
                                display(2,0,1 * 16,lan); //览
                                display(1,2 + 0,0 * 16,tu); //图
                                display(1,2 + 0,1 * 16,wen); //文
                                display(1,2 + 0,2 * 16,shu); //输
                                display(1,2 + 0,3 * 16,ru); //入
                                display(2,2 + 0,0 * 16,yan); //演
                                display(2,2 + 0,1 * 16,shi); //示
                                display(2,2 + 0,2 * 16,cheng); //程
                                display(2,2 + 0,3 * 16,xu); //序

                                display_BMP(img);

                        }
                }
                else if(db5 == 0 && flag == 1)
                {
                        delay(2,82);
                        if(db5 == 0)
                        {
                                flag = 0;
                                while(!db5);
                                clearScreen(0);
                                delay(5,82);
                        }
                }
                if(flag == 0 && ii != 0)
                {
                        read_data();
                }
        }
}

void received() interrupt 4
{
        RI = 0;
        receive[ii ++] = SBUF;
}

网友A:
先确认其它程序能否在板子上正常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确认其它程序能否在板子上正常显示

确认过 正常显示

楼主:
已经找到问题

网友B(2021-06-19):
LCD12864中文资料包 容易看明白 http://www.51hei.com/bbs/dpj-200462-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