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电路和三级管电路求解答

楼主:
     右边两根线接的是单片机口。请问r3和c8的作用是什么,参数怎么选出来的;r4、r6、r9是限流分压么,稳压管是保护三级管不被击穿么?可是三级管be击穿电压不是5v么

网友A(2021-05-18):
你这个应该算是 过零检测电路  我建议你用我这个电路
http://www.51hei.com/bbs/dpj-202273-1.html

网友B:
主要是限流作用,之所以用到三个可能与封装有关防止爬电,至于击穿这事如果电路设计合理导线连接无误那是没问题的

网友C:
C8给单相可控硅提供一个稳定的触发电压(电容储能端电压供给可控硅G极),电容的充电时间长短可以控制可控硅导通角度(假设有可调电阻串联在电容充电回路中,那么调整可调电阻则响应改变电容充电时间,电容端电压达到可控硅阈值,则可控硅导通),R3是给C8放电用的。R4,R6,R9是串联分压同时限制电流用的,限电流大小参考稳压管ZD1的最大稳压电流来确定,以保障稳压管能够承受不被击穿。其中R4与R6可以看做一个电阻与R9串联,串联阻值比例则根据稳压管稳压值来确定分压值。稳压稳压管是保障三极管不被击穿,8050三极管的Vbe额定值是6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