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 LGM12641转12864后显示出现黑块

楼主:
程序是根据LGM12641写的,想做实物但网上买不到12641(有这种显示器的可以留言),就用AMPIRE12864代替,这两个CS1,CS2片选信号是反的,就加了两个反相器,但运行后有三个黑斑,求助如何解决

网友A(2021-05-19):
这个么?有三种可能。程序、反相器、电脑问题,用实物物只存在前面那两个问题。

网友B:
可不可能是屏幕本身就有问题

网友C:
proteus模拟状态下,优先考虑程序问题。

网友D:
12641就是无字库12864液晶,KS0108控制器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可不可能是屏幕本身就有问题

我也觉得是程序,但不知道怎么改

网友E:
引用 网友D:
12641就是无字库12864液晶,KS0108控制器的

换的这个也是无字库的12864,只是两个片选段有效电平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