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5单片机C语言return类型的正确函数声明怎么搞呀?

楼主(2021-05-18):
单片机  keil5软件return类型的正确声明这么写

网友A:
你该去学学C基础
1 无返回类型void,return 就是直接退出,return啥也无所谓了
2有返回类型的,int char 指针之类的,返回类型和函数开头的类型一致,即 int delay(){return(int)b;}
3无固定类型的返回值,void *是可以返回任何类型的返回值而不报错的,但是这个一般用在底层函数里面,例如stdio.h之类的官方库里面

网友B:
你函数定义的是什么类型的,return 返回什么类型的数据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