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delay堵塞延时问题,大家进来看看吧,哭唧唧

楼主:
#include <Metro.h>

  arduino单片机驱动步进电机,同时通过单片机的软串口读取一台设备的数据,
   因为这两个任务要同时进行,每个任务都有delay,delay堵塞影响其它任务,所以我使用了多线程。
  尝试过scoop库,chrono库定义节拍,Mstimer中断,只有这个metro库初步调试成功,电机可正常运行,但产生脉冲的时间6.4s还是影响了读取数据,本想500毫秒读取一次数据,结果7秒一次。

附几个疑问:
1.使用单片机的软串口库读数据,无论设置采样周期多少,都会加上1秒,这是为何?详见我求助帖子
2.tone函数产生脉冲   tone(pin, frequency, duration),第三个参数设置周期,为何要再加延时才生效?
tone(7, 440, 200);  //7号引脚发声200毫秒 ,440HZ
delay(200);

这个delay函数卡了我一个星期了,我这个菜鸡崩溃了。马上去学中断,听说这个也是一种方法。

< 刷到这个帖子大家随便留言,你的任何留言都是对我的鼓励,十分感谢大家指导。 (鞠躬)>

网友A(2021-05-19):
要做到高精度,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了。 中断可以减少延时带来的坏处。

网友B:
arduino的delay()和软串口应该都用了time0,也就是说你要是使用软串口等中断服务,就别使用delay(),这也不麻烦,可以用循环替代。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要做到高精度,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了。 中断可以减少延时带来的坏处。

请问中断是通过attachInterrupt()函数实现吗?还是通过定时器

网友C:
程序在这里,粗心的我
[em01]
#include <Metro.h>
#include <SoftwareSerial.h>
SoftwareSerial DLSerial(2, 3); // 软串口 RX(D2), TX(D3) 红
String stringOne="";//存储接收的“+5.5019e+06,BIN00”

Metro blink1Metro = Metro(1000);   //把 blink1Metro 实例化 Metro 对象 ,并设置间隔时间
Metro blink2Metro = Metro(1000);     //把 blink2Metro 实例化 Metro 对象 ,并设置间隔时间

void setup(){
DLSerial.begin(38400); //设备波特率38400
Serial.begin(9600) ;//默认串口波特率9600
pinMode(7,OUTPUT); // Step
pinMode(6,OUTPUT); // Dir  方向
}

void loop(){

  if(blink1Metro.check()){  //检查blink1Metro间隔(我的理解是计时器每隔100毫秒就会返回true,就执行以下程序)
  digitalWrite(6,HIGH); // 方向拉高
    for(int x = 0; x < 6400; x++) // Loop 2000 times     //6400
    {
        digitalWrite(7,HIGH); //
     delayMicroseconds(250); // Wait   ms
    digitalWrite(7,LOW); //
     delayMicroseconds(250); // Wait  ms  250 2000HZ 周期0.5ms
     //正转
    }
      //delay(1000); //

     digitalWrite(6,LOW); // Set Dir high
    for(int x = 0; x < 6400; x++) // Loop 6400 times
    {
        digitalWrite(7,HIGH); //
     delayMicroseconds(250); // Wait  ms
    digitalWrite(7,LOW); //
     delayMicroseconds(250); // Wait   ms
    }
     // delay(1000);
}

  if(blink2Metro.check()){
    int val=analogRead(0);//读取模拟接口0 的值,并将其赋给val
Serial.println(val);//显示出val 的值 Serial.println(val,DEC);

DLSerial.write("fetch?"); //发送字节数据
delay(500); //延时500ms
if (DLSerial.available()>0) //如果缓存中有接收到的数据
{
    String stringOne = DLSerial.readString(); //读取软串口数据赋给字符串stringOne
    Serial.print(stringOne);  //通过串口发到PC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