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程序能直接驱动四位数码管吗

楼主(2021-05-18):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int i,j;
uchar code smg[]={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断码表
void dispaly(void);//显示函数
void delay(uint i);//延时函数
void main()
{
while(1)//不断循环显示
{
dispaly();
}
}
void dispaly()
{
P0=smg[1];//选择显示数字几
P1=0x7f;//控制是否点亮数码管
delay(5);//显示5毫秒
P0=0XFF;//消影
P0=smg[2];
P1=0xbf;
delay(5);
P0=0XFF;
P0=smg[3];
P1=0xdf;
delay(5);
P0=0XFF;
P0=smg[4];
P1=0xef;
delay(5);
P0=0XFF;
}
void delay(uint i)
{
for(;i>0;i--)
for(j=110;j>0;j--);
}

网友A:
程序上直接驱动 P0 端口的只适用于高亮四位共阴数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