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数码管位选端接到哪 怎么接?求求了

楼主(2021-05-19):
单片机控制共阴极数码管      每段用三极管做开关用12v驱动好几个LED,那位选端该怎么接  直接接到单片机IO口吗

网友A:
最佳方案是段接 IO 口,位接晶体管

网友B:
数码管电路有多种,静态的,动态的,分立元件的,IC组合的,专用IC的。。。不知你用的是什么电路。
但是记住,段电流小,位电流大。

网友C:
直接肯定不行
建议直接上专用的驱动电路省事

网友D:
三极管基极接单片机I/O,集电极接数码管位选,最好用PNP管子驱动

楼主:

共阴极接法 ,A是段选     S1是位选,S1该怎么接阿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极管基极接单片机I/O,集电极接数码管位选,最好用PNP管子驱动

这样可以吗

网友E:
可以找个595控制的图用,直接用595驱动

网友F:
单片机直接接三级管的基极即可

网友F:
直接接基极就行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

楼主:
我发的谢谢大家去哪了?。。。

网友G:
位选接三极管,段选接I/O口,动态显示编程。

网友H:
大尺寸12V数码管的段和位都得加晶体管或ULN2003驱动,不可以直接由单片机IO口驱动。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大尺寸12V数码管的段和位都得加晶体管或ULN2003驱动,不可以直接由单片机IO口驱动。

ULN2803才对的吧,并建议用595静态驱动。

网友H:
引用 网友I:
ULN2803才对的吧,并建议用595静态驱动。

74HC595电源电压最大7V,不适用于大尺寸数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