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通过Arduino同时传出3组传感器实时数值到PC?

楼主(2021-05-19):
比如同时传输3组温度实时数值到电脑。

网友A:
采集在IDE中有相应例子

是要一行数据必、还是分3行发,Serial.print,和Serial.println ,组合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采集在IDE中有相应例子

是要一行数据必、还是分3行发,Serial.print,和Serial.println ,组合使用

谢谢devcang!
我主要是想实时比较三个传感器的数据,比如三个温度传感器或加速度传感器在每一时刻采集数据进行比较,所以最好能同时传送三个数据,不知道Arduino 能不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