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好:请问STC单片机能在线调试芯片型号

楼主(2021-05-19):
目前开发板载STC90C516,但使用KEIL软件调试,必须把这个芯片取下,再装上仿真器,才能在keil软件里调试
STC有没有与STC90C516兼容,只要有CH340下载电路,就又可以实现在线调试的单片机芯片?否则每次调试就得取下芯片,装上仿真器,太麻烦了。
谢谢各位

网友A:
那些是
IAP***
开头的

网友B:
首先打开你的STC-ISP软件.
点击 (1) 获取单片机型号.
在右上方 (2) 找到 Keil仿真设置.
当 (3) 显示当前单片机型号时,说明该单片机支持仿真.显示 ------ 则不支持.
也可以下拉 (3)查看支持仿真的型号.
点击 (4) 在keil中添加仿真器驱动 .
点击 (5) 设置单片机为仿真芯片.
认真阅读 (5) 下方说明 !!!很重要
在mdk debug中选择 STC monitor-51 Driver 就行了
注:
说实话不是很理解图片发送.不清楚发不发的出来
(1)按键 检查mcu选项
(2)右上方一排
(3)keil仿真设置下面的单片机型号
(4)按键 添加型号和.....
(5)按键 将所选目标单片机设置为仿真芯片

楼主:
谢谢各位,原来看STC家软件的下拉列表即可找到其支持在线仿真调试的芯片,难怪百度查不到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