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单片机不能控制步进电机停止,求解

楼主(2021-05-19):
#include <reg52.h>  //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CCW[8]={0x08,0x0c,0x04,0x06,0x02,0x03,0x01,0x09}; //逆时钟旋转相序表
uchar code CW[8]={0x09,0x01,0x03,0x02,0x06,0x04,0x0c,0x08}; //正时钟旋转相序表

sbit S2=P3^0;
sbit S3=P3^1;

void delaynms(uint aa)
{
        uchar bb;
  while(aa--)
                {
                        for(bb=0;bb<115;bb++) //1ms基准延时程序
                        {
                                ;
      }
    }
}
void motor_ccw(void) //正转每次转5.625度
        {
                uchar i,j;
    for(j=0;j<64;j++)//电机旋转一周,不是外面所看到的一周,是里面的传动轮转了一周
                {
                        for(i=0;i<8;i++) //旋转45度
                        {
                                P1=CCW[i];
                                delaynms(2); //调节转速
                        }
                }
        }
void motor_cw(void)//反转每次转5.625度
{
        uchar i,j;
        for(j=0;j<64;j++)
        {
                for(i=0;i<8;i++) //旋转45度
                {
                        P1=CW[i];
                        delaynms(2); //调节转速
                        }
        }
}
//停止转动
void MotorStop(void)
        {
                P1=0x00;
        }
void main(void)
        {
                uchar r;
                uchar N=4; //因为步进电机是减速步进电机,减速比的1/64 ,所以N=64时,步进电机主轴转一圈 64*5.625=360
                while(1)
                        {
//                                if(S2==0)
                                {
                                        for(r=0;r<N;r++)
                                        {
                                                motor_ccw(); //电机正转
                                          delaynms(100);
                                          MotorStop();
                                          delaynms(100);
                                        }
                                  MotorStop(); //停止转动
                                  delaynms(500);
                                }
//                                if(S3==0)
                                        {
                                                for(r=0;r<N;r++)
                                                {
                                                        motor_cw(); //电机反转
                                            delaynms(100);
                                            MotorStop();
                                            delaynms(100);
                                                }
                                                MotorStop(); //停止转动
                                    delaynms(500);
                                        }
                        }
        }

网友A:
不给送脉冲就停止了

网友B:
//     if(S2==0)
你把判断这句都加注释号了,就是要电机正转一会,反转一会不停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     if(S2==0)
你把判断这句都加注释号了,就是要电机正转一会,反转一会不停的啊

不注解动都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给送脉冲就停止了

怎么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