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5单稳态的疑问

楼主(2021-05-19):
为什么555触发端不用接地,用手拿个金属点下,输出端就有输出了?不是要低电位才能触发吗?

网友A:
用人体的手拿个金属点一下,相当于给555触发端一个下降沿,可触发。

网友A:
人体的电容效应

网友B:
555集成高倍放大器,用手接触等于输入杂波信号,放大足以触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人体的手拿个金属点一下,相当于给555触发端一个下降沿,可触发。

有没办法让它必须接地才能触发?

楼主:
引用 网友B:
555集成高倍放大器,用手接触等于输入杂波信号,放大足以触发。

有没有办法让它必须接地才能触发?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办法让它必须接地才能触发?

建议试试:在触发端加个5K~10k的上拉电阻,以确保未接地时保持高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试试:在触发端加个5K~10k的上拉电阻,以确保未接地时保持高电平。

加了,还是一样没用

网友C:
非要用手触发么?那把上拉电阻再改小,1K或者500或者200,同时电阻并联0.1uF或0.47uF电容,再试试。#^_^#

网友D:
电路设计有问题的同时,你的低电平时间又太长,肯定不是你说的“脉冲”。
如果你直接把持续的低电平输入加到2脚,就会出现这个状态,因为555芯片2脚的优先权大于6脚,只要2脚置位的低电平存在,输出就无条件置于高电平,不管复位的6脚是什么状态。
解决的方法是在2脚前加RC微分电路,且微分电路的R应该接高电平,保证跳变过后回复高电平状态,微分时间常数应小于单稳态脉冲宽度。
为了避免输入正跳变时加到2脚的电压太高而损坏器件,最好在R上并联一支反向连接的二极管,把超过电源电压的尖峰送到Vcc里去。

楼主(2021-06-30):
引用 网友D:
电路设计有问题的同时,你的低电平时间又太长,肯定不是你说的“脉冲”。
如果你直接把持续的低电平输入加 ...

我这样做了,但是在每次接通电源的瞬间,系统就会自动启动一次,请问如何消除每次接通电源就会先自动启动一次的问题?解决了一个问题又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烦?????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没办法让它必须接地才能触发?

接在5V电源上,开关接地

网友F:
4脚加RC延时电路,5脚对地并联一只104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F:
4脚加RC延时电路,5脚对地并联一只104电容

还是没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C:
非要用手触发么?那把上拉电阻再改小,1K或者500或者200,同时电阻并联0.1uF或0.47uF电容,再试试。#^_^#

上拉电阻如果小于10K估计很难触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上拉电阻如果小于10K估计很难触发了

可以触发,我试了,就是问题依旧。

网友G:
上拉个电阻对地接个104电容就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