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温控风扇代码与Proteus仿真原理图

楼主(2021-05-19):
温控风扇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包含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
////////////////////
sbit dj=P1^0;//电机控制端接口
sbit DQ=P1^6;//温度传感器接口
//////////按键接口/////////////////////////////////
sbit key1=P3^5;//设置温度
sbit key2=P3^6;//温度加
sbit key3=P3^7;//温度减
//////////////////////////////////////////////////////
sbit w1=P2^4;
sbit w2=P2^5;
sbit w3=P2^6;
sbit w4=P2^7;                                //数码管的位选端
/////共阴数码管段选//////////////////////////////////////////////
uchar table[22]=
{0x3F,0x06,0x5B,0x4F,0x66,                //0 1 2 3 4
0x6D,0x7D,0x07,0x7F,0x6F,                //5 6 7 8 9
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0x40,0x38,0x76,0x00,0xff,0x37};//'-',L,H,灭,全亮,n         16-21
uint wen_du;                                   //温度变量
int shang,xia; //对比温度暂存变量
uchar dang;//档位显示
uchar speed;                        //速度变量
uchar flag=0;                        //设置的变量
bit start=0;                        //开始采集温度变量
uchar d1,d2,d3;//显示数据暂存变量
void delay(uint ms)                  //延时函数
{
        uchar x;
        for(ms;ms>0;ms--)
                for(x=10;x>0;x--);
}
/***********ds18b20延迟子函数(晶振12MHz )*******/
void delay_18B20(uint i)
{
        while(i--);
}
/**********ds18b20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_DS18B20()
{
         uchar x=0;
         DQ=1;          //DQ复位
         delay_18B20(8);  //稍做延时
         DQ=0;          //单片机将DQ拉低
         delay_18B20(80); //精确延时 大于 480us
         DQ=1;          //拉高总线
         delay_18B20(14);
         x=DQ;            //稍做延时后 如果x=0则初始化成功 x=1则初始化失败
         delay_18B20(20);
}
/***********ds18b20读一个字节**************/
uchar ReadOneChar()
{
        uchar i=0;
        uchar dat=0;
        for (i=8;i>0;i--)
         {
                  DQ=0; // 给脉冲信号
                  dat>>=1;
                  DQ=1; // 给脉冲信号
                  if(DQ)
                  dat|=0x80;
                  delay_18B20(4);
         }
        return(dat);
}
/*************ds18b20写一个字节****************/
void WriteOneChar(uchar dat)
{
        uchar i=0;
        for (i=8;i>0;i--)
        {
                  DQ=0;
                DQ=dat&0x01;
            delay_18B20(5);
                DQ=1;
            dat>>=1;
        }
}
/**************读取ds18b20当前温度************/
void ReadTemperature()
{
        uchar a=0;
        uchar b=0;
        uchar t=0;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4);         // 启动温度转换
//        delay_18B20(100);       // this message is wery important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等(共可读9个寄存器) 前两个就是温度
//        delay_18B20(100);
        a=ReadOneChar();            //读取温度值低位
        b=ReadOneChar();                   //读取温度值高位
        wen_du=((b*256+a)>>4);    //当前采集温度值除16得实际温度值
}
void init()                        //定时器初始化函数
{
        TMOD=0x01;                //工作方式
        TH0=0xff;
        TL0=0x38;                //定时器赋初值
        EA=1;                        //打开中断总开关
        ET0=1;                        //打开定时器0中断允许开关
        TR0=1;                        //打开定时器0定时开关
}
void init_dis()                //开机显示
{
        w1=0;w2=0;w3=0;w4=0;P0=table[16];
}
void display()//显示温度
{
        if(flag==0)
        {
                if(speed>5) d1=speed-5;else d1=0;d2=wen_du/10;d3=wen_du%10;          //速度分10个档位,但是风扇在1 2 3 4 5档位时转不起来,所以从6开始为转动的1档
        }
        w1=0;P0=table[d1];delay(20); //第1位
        P0=0x00;w1=1;

        w2=0;P0=table[16];delay(20);//第2位
        P0=0x00;w2=1;

        w3=0;P0=table[d2]; delay(20);//第3位
        P0=0x00;w3=1;;

        w4=0;P0=table[d3];delay(20);//第4位
        P0=0x00;w4=1;
}
void zi_keyscan()//自动模式按键扫描函数
{
        if(key1==0)                          //设置键按下
        {
                delay(10);                  //按键去抖
                if(key1==0)                  //再次判断
                {
                        flag++;                  //设置状态加,等于1时是设置上限,等于2时是设置下限,等于0时退出设置
                        TR0=0;                  //关闭定时器
                        dj=0;                  //关闭风扇
                        if(flag>=3)          //退出设置
                        {
                                TR0=1;          //打开定时器,准备读取温度
                                flag=0;          //变量清零,退出设置
                        }
                }
                while(key1==0) display();//按键释放,按键不松开,程序就停在这里,防止重复执行上面的程序,造成按键重复判断
        }
        if(flag==1)                                  //设置上限时
        {
                d1=18;d2=shang/10;d3=shang%10;        //显示字母H
                if(key2==0)                                                //加键按下
                {
                        delay(10);                                        //延时去抖
                        if(key2==0)                                        //再次判断按键
                        {
                                shang+=1;                                //上限值加
                                if(shang>=99)shang=99;        //最大加到99
                        }
                        while(key2==0) display();//松手检测
                }
                if(key3==0)                                                //减键按下
                {
                        delay(10);                                   //延时去抖
                        if(key3==0)                                         //再次判断
                        {
                                shang-=1;                                           //上限减
                                if(shang<=xia+4)shang=xia+4;        //上限最小比下限大4
                        }
                        while(key3==0) display();//松手检测
                }
        }
        if(flag==2)                                                        //设置下限
        {
                d1=17;d2=xia/10;d3=xia%10;                //显示字母L
                if(key2==0)
                {                                                                //以下注释参考设置上限
                        delay(10);
                        if(key2==0)
                        {
                                xia+=1;
                                if(xia>=shang-4)xia=shang-4;
                        }
                        while(key2==0) display();//松手检测
                }
                if(key3==0)
                {
                        delay(10);
                        if(key3==0)
                        {
                                xia-=1;
                                if(xia<=0)xia=0;
                        }
                        while(key3==0) display();//松手检测
                }
        }
}
void zi_dong()//自动温控模式
{
//        此函数的目的是将上限和下限的差值平均为5份,每一份对应一个速度值                14-25
        if(wen_du<xia)                                                                                                    //温度小于下限
        speed=0;                                                                                                    //速度0档
        else if(wen_du>=xia&&(wen_du<(uint)((shang-xia)/4+xia)))                                           //温度大于下限并且小于(上限减去下限)除以4加下限
        speed=6;                                                                                                    //6档                14-16.75          14-15
        else if((wen_du>=(uint)((float)(shang-xia)/4+xia))&&(wen_du<(uint)((float)(shang-xia)/2+xia)))           //温度大于 (上限减去下限)除以4加下限  并且小于(上限减去下限)除以2加下限
        speed=7;                                                                                                    //7档                16-19.5                  16-18
        else if((wen_du>=(uint)(shang-xia)/2+xia)&&(wen_du<(uint)((float)((float)(shang-xia)/4)*3+xia)))   //温度大于 (上限减去下限)除以2加下限  并且小于(上限减去下限)除以4乘以3加下限
        speed=8;                                                                                                    //8档                19-22.25          19-21
        else if((wen_du>=(uint)((float)((float)(shang-xia)/4)*3+xia))&&wen_du<shang)                                   //温度大于 (上限减去下限)除以4乘以3加下限  并且小于上限
        speed=9;                                                                                                    //9档                22-24                  22-24
        else if(wen_du>=shang)                                                                                                   //大于上限
        speed=10;                                                                                                    //10档                >25
}
void main()                         //主函数
{
        uchar j;

        dj=0;                         //关闭风扇
        shang=34;         //34  30
        xia=30;                         //初始化上下限值
        init_dis();                 //初始化显示
        for(j=0;j<200;j++)           //读取温度,防止开机显示85
        ReadTemperature();
        init();                                        //定时器初始化
        while(1)                          //进入while循环,括号内为1,也就是死循环
        {
                if(start==1)          //开始读取温度
                {
                        start=0;          //清零
                        TR0=0;                  //关闭定时器
                        dj=0;                  //关闭风扇
                        ReadTemperature();//读取温度
                        TR0=1;                  //打开定时器
                        zi_dong();//自动温控模式
                }
                zi_keyscan();//按键扫描函数
                display();         //显示函数
        }
}
//以下是控制PWM的
void time0() interrupt 1         //定时器服务函数
{
        uchar m;
        uint n;
        TH0=0xff;          //200us初值
        TL0=0x38;

        if(m<speed)                          //m值小于speed
        dj=1;                                  //打开风扇
        else if(m>=speed)          //否则
        dj=0;                                  //关闭风扇

        m++;                                  //m加
        if(m>=10)                          //m极爱到10,也就是2ms
        m=0;

        n++;                                  //200us  n加一次
        if(n>=10000)                  //n加到10000  也就是2秒
        {
                n=0;
                start=1;                  //启动一次温度测量
        }
}

网友A:
请问我仿真完之后只在第一位显示8怎么处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