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电路的分析,虚短虚断分析不出来呐,求帮助

楼主:
这个电路大致的工作方式是什么?不会分析这个电路。图中没有标注具体的数值,输入的电压不超过1mV。还有那个2C2取值有什么要求吗?

网友A(2021-05-21):
这种事情自己看看教科书就可以了,里面讲的很详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事情自己看看教科书就可以了,里面讲的很详细。

模电看了五遍了都。。。

网友C:
我觉得教科书上关于运放虚短虚断的描述是错误的

网友D:
何谓虚短,何谓虚短?
其实这个东西就是从理想的运放推理出来的
理想运放具有哪些特性呢?
输入电阻无穷大
开环放大倍数无穷大
通频带Bw无穷大
输出电阻为0
无限大的共模抑制比:即运放只对V+ 和V-之间的电压差值(差模信号)有放大,
其他相同的部分(共模部分)一点反应没有

我们在平时,如何使用运放呢? 三极管放大电路我相信这个论坛的大部分人都搭建过吧
三极管有 截止区 放大区 饱和区,只有在放大区的时候,输入和输出才是成线性的,所以我们只用放大区来放大信号,如果输入信号过大,三极管就会进入饱和区了,这样输出的信号不就会失真了么?
那么同理: 集成运放的放大倍数非常大,为了让集成运放不进入非线性区,我们该怎么做呢?
减小输入信号! 这样子不就可以避免它进入非线性区了么?
好! 我们怎么减小输入信号呢? 我把输出的信号取一些,然后“反着极性”的接到输入信号上,这样子不就可以大大的削小输入信号了么? 此时我们就叫做 深度负反馈 啦!运放也工作在线性区啦! 输入信号和输出信号也是成线性的啦!

那么,我们来推理了,在集成运放的线性放大区

虚断: 因为理想运放的输入电阻无穷大,这不就等于没有电流流入运放么? 所以我们可以看成“断开”
当然,不是实际的断开,而是我们分析的时候 可以看成断开 ,所以叫做虚断~

网友D:
虚短:我的这个理想集成运放的放大放大倍数,刚才不是说是无穷大么?
我们刚才说: 集成运放放大的是差模信号,即同相输入和反相输入的信号差值
那么: 即使一点点的差模信号也会被放大成巨大的数值----无穷大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个无穷大看成一个定值了呢?
反正无穷大了,无穷大加100,无穷大减100,不都是无穷大么,差不了多少~
那么我们反推,既然输出是一个定值,放大倍数又是无穷大,那这个时候输入的差模信号不就是非常非常非常小------无穷小----------无限接近于0
刚才我们说了,差模信号就是两个输入端之间相差的电压,运放放大的就是这个,现在这个值无限接近于0了,那我们不就可以把这两个信号输入看成电位相等了,这不就是“短路”么? 但是实际上它们不是短路的,只是电位相等,所以我们就把它叫做”虚短“了

这就是集成运放分析中用到的”虚短“和”虚断“ ,它们只在运放引入深度负反馈,工作在线性工作区的时候才适用,这两个东西是分析集成运放线性放大时的利器唷!

有的朋友觉得教科书上关于运放虚短虚断的描述是错误的
这想法是不对的,是naive的,还是要学习一个哟

那么运放还有非线性区哩? 什么时候是非线性区呢
当运放是开环放大,或者是正反馈的时候,就是非线性区哩,此时虚短续断才不适用
此时:当V+ >V- 输出电压是正无穷(现实中受到电源限制,最大肯定不能超过电源电压吧,嘿嘿)
反只 V+ < V- 输出负无穷(同样现实中也受电源限制)
这个就是非线性区哩~
第一次在51黑码字这么多,好累,喜欢的话,给我评个分呗~~~(逃

网友D:
借着这个贴子 我还想说下我的经历:
以前我学习运放的时候,刚开始基础不扎实,也是想破了头也想不出为什么会这样,
什么虚短? 什么虚断? 这是什么呀!! 我好焦急啊!! 老天啊! 不懂啊! 我是辣鸡啊!!
但是我硬着头皮的去一遍遍的去看,去查找资料
终于有一天 突然开窍了,看的东西突然自发的链接在一起,我 茅塞顿开,原来是这样,我全明白了!
情绪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如果不懂,就多读,多看,多想。
我承认人与人之间的差别是有,但是只要不是弱智,再差,也就是慢一点快一点,所谓:闻道有先后
想到了以前的我,因此在贴子里发了这些文字,希望能给大家一些启发和激励,电子的路上大家一起互助走下去吧!!加油兄弟们!

网友E(2021-12-03):
电压趋向于零,短路

网友E:
电流趋向于零,开路,这些都是最基本电路原理

网友F:
这个电路是反馈和放大电路,分析这个电路可以采用虚短虚断方式,主要吧运算放大器拆开分析即可,2C2取值要大于负反馈后的总体电容值

网友G:
三极管有 截止区 放大区 饱和区,只有在放大区的时候,输入和输出才是成线性的,所以我们只用放大区来放大信号,如果输入信号过大,三极管就会进入饱和区了,这样输出的信号不就会失真了么? 那么同理: 集成运放的放大倍数非常大,为了让集成运放不进入非线性区,我们该怎么做呢? 减小输入信号! 这样子不就可以避免它进入非线性区了么? 好! 我们怎么减小输入信号呢? 我把输出的信号取一些,然后“反着极性”的接到输入信号上,这样子不就可以大大的削小输入信号了么? 此时我们就叫做 深度负反馈 啦!运放也工作在线性区啦! 输入信号和输出信号也是成线性的啦!

网友G:
当运放是开环放大,或者是正反馈的时候,就是非线性区哩,此时虚短续断才不适用
此时:当V+ >V- 输出电压是正无穷(现实中受到电源限制,最大肯定不能超过电源电压吧,嘿嘿)
反只 V+ < V- 输出负无穷(同样现实中也受电源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