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怎么转换为蓝牙控制,求解

楼主(2021-05-19):
#include <reg51.h>      //函数头文件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nsigned char temp;     //声明变量
static unsigned char index=0;
unsigned char code BeatCode[8]={0x01,0x03,0x02,0x06,0x04,0x0c,0x08,0x09}; //步进电机正转控制
unsigned char code DefeatCode[8]={0x09,0x08,0x0c,0x04,0x06,0x02,0x03,0x01};
unsigned long beats=0;  //输出节拍数
void StartMotor (unsigned long angle);    //输出节拍数
sbit S2=P3^0;  //声明按键
sbit S3=P3^1;
void delay(uint z);
void main()     //主函数
{
        EA=1;        //开启总中断
        TMOD=0x01;   //选择定时器0,工作方式1
        TH0=0xf8;    //装在初始值
        TL0=0xcd;
        ET0=1;       //定时器T0中断
        TR0=1;       //开启定时器0
        StartMotor(360);
        while(1);
}
void StartMotor (unsigned long angle)          //控制函数
{
        EA=0;             //关闭总中断
        beats=(angle*4076)/360;  //计算输出节拍数
        EA=1;             //开启总中断
}
void InterruptTimer0() interrupt 1       //中断工作方式1
{
        TH0=0xf8;       //重装初始值
        TL0=0xcd;
        if(S2==0)       //按键控制
        {
                temp=P1;
                temp=temp&0xf0;
                temp=temp|BeatCode[index];
                P1=temp;
                index++;
                index=index&0x07;
                beats--;
        }
        else if(S3==0)
        {
                //temp=P1;
                temp=temp&0xf0;
                temp=temp|DefeatCode[index];
                P1=temp;
                index++;
                index=index&0x07;
                beats--;
        }
}
void delk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网友A:
是需要将按键转换蓝牙吗?需购买蓝牙转串口模块,用串口编程实现蓝牙控制单片机

网友B:
需要买一个蓝牙模块,配合你MCU串口透传 某一个宝搜索"信驰达科技企业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