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通道 遥控电路板 改装求教

楼主(2021-05-19):
想改装家里的遥控汽车,在某宝花了19元买了套遥控套件,到货后发现买错了,商家介绍:“遥控器使用2节5号电池,3V电压;接收板使用3-4节5号电池为最佳,即DC4.5-6V,最佳是4.5V,可以购买本店三节电池盒,切勿使用飞机锂电池,会烧掉电路板的!”。这样用锂电有点麻烦了,想用两节18650作为电源,怎么改 请大师指教~~~

红白黄绿线对应电路板上的L、R(左右), F、B(前后)

  目的想用4~6节18650,做成两串两并或2串三并使用。

网友A:
高不成低不就的有点麻烦。用升压或降压都会增加电源功耗,而用干电池可以避开这个问题但这类电池容量普遍偏低,这还得看楼主怎么选啰

网友B:
在某多多上,查一下DC-DC升降压模块就知道怎么办了。另外,5号镍氢充电电池也不贵阿。

网友C:
有用1节锂电改充电宝的电路板,输出5v正合适,最好是不用开关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用1节锂电改充电宝的电路板,输出5v正合适,最好是不用开关的那种

主要是想弄成个 大电流的。理想的是用4~6节18650,做成两串两并或2串三并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