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电路电压补偿用什么方法?

楼主(2021-05-19):
模拟电路如何补偿线路线损失去的电压?比如传感器测量出来的电压是5V,经过几十米的线路传输之后会损失一点的电压,如何把那损失的电压准确的补偿回来,而其这个电压是动态的?

网友A:
无法补偿,所以一般用电流而不是电压

网友B:
用恒流传输

网友C(2021-12-03):
提高输端电压,预计损失

网友D:
把接收端的输入阻抗提高到很大可以解决问题,但是这种做法非常容易受到干扰,所以通用做法是转换成电流传输,阻抗极低可以吸收掉空间干扰。

网友C(2022-01-18):
预计损失,提高供电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