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控制步进电机转动角度控制,求解用那种原理可以实现?

楼主(2021-05-20):
使用手机蓝牙app,手机自带陀螺仪检测手机转动多少度,然后步进电机也跟着转动对应的角度,他们怎么同步?使用的是什么原理控制?

网友A:
将电机转动的度数 ,对应的步数,做关系。然后,就可以将收到的度数,转换成步数,控制步进电机

网友B:
没有太多原理啊。1、你可以直接获取手机的三个角:方位角,倾斜角和翻转角,2、把三个参数通过蓝牙串口方式传输到单板机;3,单板机根据三个参数控制三个步进电机的转动步数,如果不需要360的转,用舵机还好设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电机转动的度数 ,对应的步数,做关系。然后,就可以将收到的度数,转换成步数,控制步进电机

明白,使用28BJY-48步进电机,但是不知道转动步数是多少?求解怎么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