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片机控制手机打电话发微信的最简单方法、思路

楼主(2021-05-20):
(无正文)

网友A:
最简单的方法应该是 手机上先自己写个app功能是可以根据服务器指令来打电话发短信,然后用单片机+wifi模块或者4g模块做一个连接服务器的程序,触发手机的动作.要做出来也不容易,没个十天半个月搞不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方法应该是 手机上先自己写个app功能是可以根据服务器指令来打电话发短信,然后用单片机+wifi模块或 ...

确实。学习了

网友C:
直接使用蓝牙模块

网友D:
给你个思路吧,我之前想用这个方法做个刷短视频广告的,后来就没搞了,就是现在手机基本都带OTA功能,可以用单片机配合手机OTA功能写好坐标和执行步骤

网友E:
见过app+sim卡的操作

网友F:
发微信就不要想了,不能实现

网友G:
首先,单片机需要通过Blueooth或WiFi与智能手机进行通信,其次,智能手机需要一个应用程序来处理来自单片机的数据或命令。 第三,智能手机应用程序然后执行打电话发微信等等与外界的消息传递。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大佬指导

网友H:
可以考虑SIM8000模块,用单片机直接控制打电话发短信。
OTG我看还是别想了。安卓也不是让APP随便打电话,发短信的,别忘了权限。
搞不好这个APP可能会被各种卫士删了。你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