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导航仪小电视上的旧液晶利用,如何用MCU驱动?

楼主(2021-05-20):
翻箱倒柜找到两个旧设备:一个是小电视、一个是导航仪,想利用其中的液晶屏制作时钟、温度、湿度等显示,没有相关资料和程序,不知道如何开发。其中导航仪的液晶屏型号是AT050TN33,小电视的没有查到型号,管脚好像有26脚,网上资料很少。不知万能的网上大咖能否助力?

网友A:
这种屏幕很难找到单片机的驱动,也就没法被单片机所用

网友B:
这种屏不是MCU接口的,是RGB接口的。一般MCU没法用。

网友C:
26脚一般是模拟屏,加上你的驱动板,直接接受视频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