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Q-2烟雾传感器模块要怎么设置啊

楼主(2021-05-20):
就是网上买的那种四个引脚的(AO/DO/GND/VCC)
我知道其中DO是TTL数字引脚,可以输出低电平。但是它是不是用了DO脚连接52单片机之后没法测量具体的值,只能测量高低电平啊。

网友A:
AO是模拟量输出,Do是数值量输出。两个引脚同时使用没有问题的。AO接至AD转换模块,加上显示就能实现模拟量测量。DO输出是高低电平,可以控制相关其它部件,如继电器的闭合、灯的亮灭等。。。

网友B:
二楼正解,DO输出高低电平,不用经过AD采集,使用板子上自带的滑动变阻器调节输出高电平阈值,操作方便。高于一定值报警就可以用DO直接控制。AO可以实时采集显示,更加直观表达烟雾浓度。

网友C:
MQ-2传感器的4脚、6脚的电压为输出信号,Rs为传感器的本体电阻。其中若气体浓度上升,必导致Rs下降。而Rs的下降则会导致MQ-2的4脚、6脚对地输出的电压增大。所以气体浓度增大,其输出的电压也会增大,最终通过ADC0832转换后数值增大。

网友D(2023-11-01):
引用 网友A:
AO是模拟量输出,Do是数值量输出。两个引脚同时使用没有问题的。AO接至AD转换模块,加上显示就能实现模拟量 ...

那种四个引脚的烟雾传感器MQ2模块,还需要搭配ADC0832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