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ATMEGA328 A0~A7可以做按键吗?

楼主(2021-05-20):
请问A0~A7可以做按键吗?

网友A:
Arduino ATMEGA328 只有A0~A5  可以做按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Arduino ATMEGA328 只有A0~A5  可以做按键的

好的,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rduino ATMEGA328 只有A0~A5  可以做按键的

请问做好按键了吗,有程序吗,想做一个开关控制自动门的开和关

网友C:
做按键应该是可以做的

网友D:
可以。你把 A0~A7 当作 D14~D21 就行了。

网友E(2021-08-18):
看你怎么设计,键盘我不懂。反正A6A7只能做模拟输入,如果不需要这个IO输出问题应该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