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线总线温湿度传感器AM2301 STM32驱动程序

楼主(2021-05-20):
一线总线温湿度传感器AM2301驱动程序

#include "AM23XX.h"
uint8_t a=0;
uint8_t flag11=0;
uint16_t count =0;
/*
* 函数名:DHT11_GPIO_Config
* 描述  :配置DHT11用到的I/O口
* 输入  :无
* 输出  :无
*/
void delay(int tt)
{           int j;
    for(;tt!=0;tt--)
                for(j=44;j>0;j--);
}
void DHT11_GPIO_Config(void)
{
        /*定义一个GPIO_InitTypeDef类型的结构体*/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开启GPIOD的外设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选择要控制的GPIOD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设置引脚模式为通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设置引脚速率为50MHz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

        /*调用库函数,初始化GPIOD*/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拉高GPIOD12        */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5);
        printf("DHT11 配置完!!");
}

/*
* 函数名:DHT11_Mode_IPU
* 描述  :使DHT11-DATA引脚变为输入模式
* 输入  :无
* 输出  :无
*/
static void DHT11_Mode_IN_FLOATIN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选择要控制的GPIOD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设置引脚模式为浮空输入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

          /*调用库函数,初始化GPIOD*/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
* 函数名:DHT11_Mode_Out_PP
* 描述  :使DHT11-DATA引脚变为输出模式
* 输入  :无
* 输出  :无
*/
static void DHT11_Mode_Out_PP(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选择要控制的GPIOD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设置引脚模式为通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设置引脚速率为50MHz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GPIO_Speed_10MHz;

        /*调用库函数,初始化GPIOD*/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
//-----------------------------------------------------------------------------------------------
//void SDA_Pin_Output_High(void)
//{
//        GPIOA->DDR |= SDA_Pin;                //输出模式
//        GPIOA->ODR |= SDA_Pin;                //输出'1'
//        GPIOA->CR1 |= SDA_Pin;                //推挽模式  开漏端口此位无效
//        GPIOA->CR2 |= SDA_Pin;                //高速输出
//}
//
//void SDA_Pin_Output_Low(void)
//{
//        GPIOA->DDR |= SDA_Pin;                 //输出模式
//        GPIOA->ODR &= (~SDA_Pin);                //输出'0'
//        GPIOA->CR1 |= SDA_Pin;                  //推挽模式  开漏端口此位无效
//        GPIOA->CR2 |= SDA_Pin;                 //高速输出
//}
//
//void SDA_Pin_IN_FLOATING(void)
//{
//        GPIOA->CR2 &= ~(SDA_Pin);                        //禁止外部中断
//        GPIOA->DDR &= ~(SDA_Pin);                        //输入模式
//        GPIOA->CR1 &= ~(SDA_Pin);                        //悬浮输入
//}
//-----------------------------------------------------------------------------------------------
static uint8_t Read_Byte(void)
{

            uint8_t i, temp=0;

         for(i=0;i<8;i++)
         {
           /*每bit以50us低电平标置开始,轮询直到从机发出 的50us 低电平 结束*/
            while(DHT11_DATA_IN()==Bit_RESET);//{if(++count>5000) break;};

                 /*DHT11 以27~28us的高电平表示“0”,以70us高电平表示“1”,
                          通过检测60us后的电平即可区别这两个状态*/

                //delay(5); //延时60us
                SysTickDelay(40);

                  if(DHT11_DATA_IN()==Bit_SET)//60us后仍为高电平表示数据“1”
                   {
                           /*轮询直到从机发出的剩余的 30us 高电平结束*/
                                    while(DHT11_DATA_IN() ==Bit_SET);//{if(++count>500) break;}
                                 // SysTickDelay(1);
                                 temp|=(uint8_t)(0x01<<(7-i));  //把第7-i位置1

                   }
                   else         //60us后为低电平表示数据“0”
                   {//SysTickDelay(1);
                             temp&=(uint8_t)~(0x01<<(7-i)); //把第7-i位置0
                   }
         }
          return temp;
}

uint8_t Read_DHT11(DHT11_Data_TypeDef *DHT11_Data)
{

        DHT11_Mode_Out_PP();
                DHT11_DATA_OUT(HIGH);
                SysTickDelay(500000);
        /*主机拉低*/
        //DHT11_Mode_Out_PP();
          DHT11_DATA_OUT(LOW);
   //*延时18ms*/800US
           SysTickDelay(2000);        //一定要2MS 的起始信号
  //        DHT11_Mode_IN_FLOATING();
   /*总线拉高 主机延时30us*/
           //DHT11_DATA_OUT(HIGH);
        DHT11_DATA_OUT(HIGH);
          SysTickDelay(30);
           /*主机设为输入 判断从机响应信号*/
   //        DHT11_Mode_IN_FLOATING();
        DHT11_Mode_IN_FLOATING();
  //delay(3);
/*判断从机是否有低电平响应信号 如不响应则跳出,响应则向下运行*/
  //while(DHT11_DATA_IN() ==Bit_SET){a++;if(a>10) break;}
   SysTickDelay(10);
                        if(DHT11_DATA_IN()==Bit_RESET)
                                {
                                          /*轮询直到从机发出的 80us 高电平 标置信号结束*/
                                        count =0;
                                        while(DHT11_DATA_IN()==Bit_RESET);// {if(++count>500) break;}
                                        count =0;
                                        while(DHT11_DATA_IN()==Bit_SET);//{if(++count>500) break;}

          /*轮询直到从机发出的 80us 高电平 标置信号结束*/
          /*开始接收数据*/
                                          DHT11_Data->humi_int= Read_Byte();           //0

                                         DHT11_Data->humi_deci= Read_Byte();          //1

                                         DHT11_Data->temp_int= Read_Byte();                         //2

                                         DHT11_Data->temp_deci= Read_Byte();                        //3

                                         DHT11_Data->check_sum= Read_Byte();

                 delay(1);
                         /*读取结束,引脚改为输出模式*/
                   DHT11_Mode_Out_PP();
                   /*主机拉高*/
                 DHT11_DATA_OUT(HIGH);
                 DHT11_Data->check_sum_tep=DHT11_Data->humi_int + DHT11_Data->humi_deci + DHT11_Data->temp_int+ DHT11_Data->temp_deci;
                   /*检查读取的数据是否正确*/
                 if(DHT11_Data->check_sum == DHT11_Data->check_sum_tep)
                          {
                        //        display(DHT11_Data->temp_int,DHT11_Data->humi_int) ;
                        //        delay(200000);
                        //        display(DHT11_Data->temp_deci,DHT11_Data->humi_deci) ;
                        //        delay(200000);
                        /* AM23XX 处理程序********/
                                DHT11_Data->hh = DHT11_Data->humi_int;
                                DHT11_Data->hh <<= 8;
                                DHT11_Data->hh |= DHT11_Data->humi_deci;
                                if(0>DHT11_Data->hh||DHT11_Data->hh>=1000)DHT11_Data->hh=999;

                                DHT11_Data->tem = DHT11_Data->temp_int;
                                DHT11_Data->tem <<= 8;
                                DHT11_Data->tem |= DHT11_Data->temp_deci;
                                if(0>DHT11_Data->tem||DHT11_Data->tem>=1000)DHT11_Data->tem=999;

                                DHT11_Data->hh_10=DHT11_Data->hh/10;
                                DHT11_Data->tem_10 =DHT11_Data->tem/10;

                                return SUCCESS;

                        }
                  else
                          {
                //        printf("和值不相等\n");
                        return ERROR;
                        }
   }
   else
           {
                        return ERROR;
                }

}

/*************************************END OF F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