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单片机矩阵键盘程序不用外部中断如何修改?

楼主(2021-05-20):
请教!这个矩阵键盘不用外部中断如何修改?/*程序功能:
K1单击时num+1;长击num+2;
K2单击时num-1;长击num-2;
K5连击按键 按着num+1;
K6连击按键 按着num-1;
无按键时间4s led亮;有按键,led灭。
*/
//支持单击(短击)、连击,长击,无击
//长击时间到后,立即执行;短击释放后执行
//按键方式(单击,长击)、(只支持单击)、(连击)
//连击实际上包含了单击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NOP() _nop_()
#define KeyPIN P1
sbit led=P3^7;
uchar num;

uchar key_code[]= {0x7e,0x7d,0x7b,0x77,0xbe,0xbd,0xbb,0xb7,0xde,0xdd,0xdb,0xd7,0xee,0xed,0xeb,0xe7};

struct
{
    uchar state;//按键状态 0-等待阶段;1-闭合抖动阶段;2-有效闭合阶段;3-释放阶段
    uchar type;//0-无按键或者按键已经响应 ;1-单击 ;2-连击 ;3-长击;4-无击
    uchar detect;//按键检测标志 1为检测到按键
    uchar value;//当前键值
    uchar backvalue;//备份键值
    uchar disable;//按键禁止响应标志:按键执行过,则标志为1.主要用于长击。
    uchar scan_en;//按键扫描标志 1为允许扫描
    uchar tmr_no;//无键计数器,用于无击。
    uchar cnt_press;//按键闭合计数器,用于长击。
    uchar delay_con;//连击响应延时时间,用于连击。
#define AN_XD_DL 2//AN_XD_DL*定时器中断20ms
#define AN_LA_DL 10//AN_LA_DL*20ms
#define AN_CJ_DL 5//长击所需时间:AN_CJ_DL*AN_LA_DL*20ms
#define KEY_IDLE 0//按键等待阶段
#define KEY_IS_DOWN 1//闭合抖动阶段
#define KEY_DOWN 2//有效闭合阶段
#define KEY_IS_UP 3//释放阶段
#define NoKey 0//无键
#define NoKeyTMR 200//无键所需时间:NoKeyTMR*20ms
} key;
unsigned char KeyScan(void);
void KeyInit(void);
void KeyProcess(void);
void KeyShortPress(void);//短击 单击
void KeyLongPress(void);//长击
void KeyContinuePress(void);//连击
void KeyNoPress(void);//无击
void KeyAction(void);//根据按键类型动作 散转程序
void main()
{
    TCON=0x00;
    IE=0x84;
    TMOD=0x01;
    TH0=0xB1;
    TL0=0xE0;
    ET0=1;
    TR0=1;
    EA = 1;
    while(1)
    {
        KeyPIN=0x0f;
        KeyProcess();
        KeyAction();
        P0=num/10;
        P2=num%10;
    }
}
//键盘扫描方法,反转法
uchar KeyScan(void)
{
    uchar temp,keyval=0;
    KeyPIN = 0x0f;
    if (KeyPIN != 0x0f)
    {
        temp=KeyPIN;
        KeyPIN = 0xf0;
        temp|=KeyPIN;
        keyval=1;
        while (key_code[keyval-1] != temp)  //把特征码转换为键号
        {
            keyval++;
            if(keyval>0x0f)
            {
                break;
            }
        }
    }
    return keyval;
}
void KeyProcess()
{
    switch(key.state)
    {
    case KEY_IDLE://等待阶段
    {
        key.disable=0;
        key.delay_con=AN_XD_DL;
        key.cnt_press=0;
        if(key.detect)//有按键才允许扫描
        {
            key.tmr_no=0;//有键按下,无键计数器清零
            key.type=0;
            key.detect=0;
            if(key.scan_en)
            {
                key.scan_en=0;
                key.state=KEY_IS_DOWN;
            }
        }
        else
        {
            if(key.tmr_no==NoKeyTMR)
            {
                key.type=4;
            }
        }
    }
    break;
    case KEY_IS_DOWN:
    {
        key.tmr_no=0;
        if(key.scan_en)
        {
            key.scan_en=0;
            key.value=KeyScan();
            if(key.value==key.backvalue)
            {
                key.state=KEY_DOWN;
            }
            else
            {
                key.backvalue=key.value;
            }
        }
    }
    break;
    case KEY_DOWN:
    {
        key.tmr_no=0;
        if(key.scan_en)
        {
            key.scan_en=0;
            key.backvalue=key.value;//备份当前键值供释放后 单击 使用
            key.value=KeyScan();
            key.delay_con--;
            if(key.delay_con==0)
            {
                key.delay_con=AN_LA_DL;
                key.cnt_press++;
                if(key.cnt_press>AN_CJ_DL)
                {
                    if(!key.disable)//长击执行过一次后,如不释放按键,不执行。
                    {
                        key.type=3;
                    }
                    else
                    {
                        key.type=0;
                    }
                }
                else
                {
                    key.type=2;
                }
            }
            if(key.value==NoKey)
            {
                key.state=KEY_IS_UP;
            }
        }
    }
    break;
    case KEY_IS_UP:
    {
        key.tmr_no=0;
        if(!key.disable)//避免长击释放后 继续执行单击
        {
            key.type=1;
        }
        key.state=KEY_IDLE;
    }
    break;
    }
}
void KeyAction(void)
{
    switch(key.type)
    {
    case 1:
    {
        KeyShortPress();
    }
    break;
    case 2:
    {
        KeyContinuePress();
        key.type=0;
    }
    break;
    case 3:
    {
        KeyLongPress();
    }
    break;
    case 4:
    {
        KeyNoPress();
    }
    break;
    }
}
void KeyNoPress(void)
{
    led=0;
}
void KeyShortPress(void)
{
    led=1;
    switch(key.backvalue)
    {
    case 1:
        num++;
        break;
    case 2:
        num--;
        break;
    }
}
void KeyContinuePress(void)
{
    led=1;
    switch(key.backvalue)
    {
    case 5:
        num++;
        break;
    case 6:
        num--;
        break;
    }
}
void KeyLongPress(void)
{
    led=1;
    switch(key.backvalue)
    {
    case 1:
        num+=2;
        key.disable=1;
        key.type=0;
        break;//此处key.disable和key.type必须这样处理
    case 2:
        num-=2;
        key.disable=1;
        key.type=0;
        break;
    default:
        key.type=2;//因为长击是在按下后时间足够后就触发的,所以为避免连击和长击冲突,必须加此句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using 1       //12M晶振 20ms中断
{
    TH0=0xB1;
    TL0=0xE0;
    key.tmr_no++;
    if(key.detect)
    {
        key.scan_en=1;    //有键按下才允许扫描
    }
}
void EXT_INT() interrupt 2 using 1
{
    key.detect=1;
}

网友A:
EXT_INT()只是相当于最开始锁键盘的作用,可以不用,键盘初始化时直接 key.detect=1就行;void timer0() 这个功能有点麻烦,如果你不需要双击等功能,就比较好改,否则会改的面部全非了。但源程序谁写的,写的不错啊。

网友B:
enum st{Nkey,Skey,Ckey,Lkey};
unsigned char kstate;
#define S_cnt 100
#define C_cnt 400
bit flag_down;
unsigned  char        kpadscan_turn_S_L_C(void)
{ unsigned        char i,tmp,tmp1;
   static uchar keyv;
   keyport=0x0f;
   tmp=~keyport&0x0f;
   if(tmp)
      {if(++kpadcnt>5)
              {
                     keyport=0xf0;
                   tmp1=~keyport&0xf0;
                      tmp=tmp|tmp1;
                   for(i=0;i<16;i++)
                     {
                          if(tmp==keycode[i])
                            {keyv=i+1;
                                 break;
                                }
                         }
                        flag_down=1;
                   }
      }

        if(flag_down)
          {
           keyport=0x0f;
       tmp=~keyport&0x0f;
           if(tmp==0)
                  {if(kpadcnt<S_cnt)kstate=Skey;
                   else if((kpadcnt>=S_cnt)&&(kpadcnt<C_cnt))kstate=Ckey;
                   else kstate=Lkey;
                   flag_down=0;
               kpadcnt=0;
                  }
          }

   return        key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