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块工控板子 串联接入同一个传感器4-20ma的模拟量存在误差

楼主(2021-05-20):
请问,如果同一个传感器  4-20ma,串联接到 两个设备进行检测 4-20ma模拟量,存在的误差怎么在原理图解决呢,有兄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A:
应该是两个设备串联后的阻抗偏高,导致传感器的输出恒流特性变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两个设备串联后的阻抗偏高,导致传感器的输出恒流特性变差。

对,如果要设计采集板,这样采集4-20ma,可以在电路设计上解决这样的误差吗

网友A:
设备内部对输入端应该是并接250R电阻将4~20MA转成1~5V电压的,可以测试看看。如果是这样,可以做一个板,取出电压再经缓冲给另一台设备,这台设备的输入就是1~5电压,接到电压输入端,当然,这两台设备不能离得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备内部对输入端应该是并接250R电阻将4~20MA转成1~5V电压的,可以测试看看。如果是这样,可以做一个板,取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