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LCD1602无显示请教(各位大佬请看)

楼主(2021-05-20):
1.用搭建的电路,下载一个其他程序可以显示,但是我用另外一套程序,仿真正常在实物上不显示,我确定实物电路没有问题。
2.如果程序有问题,仿真为什么正常呢?
3.如果实物电路有问题,我用另外一套程序又可以显示?
4.最后真是把我搞晕了。。。。

楼主:
【已经解决】
解决方法:
1.排查硬件电路,经过网上现有程序测试,得知电路板搭建没有问题,排除硬件故障,转向软件,经过测试其他功能均正常怀疑是1602显示驱动问题,经过检查是驱动代码问题导致。
2.经过以上问题后,发现仿真和实际还是有差别的,虽然仿真正常,但是实际制作当中还是存在各种问题的,所以要多动手多思考,才会进步。
3.最后感谢各位的指导!!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