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adc0809采集了电压和电流信号,但电压电流相乘结果错误

楼主(2021-05-20):
通过adc0809采集了电压和电流信号,但是电压和电流相乘的结果会出错(大于6.多w就计算错误了)

1

1

2

2

uchar ADC(uchar CH)   //AD转换程序
{
        uchar n;
  if(CH==0)    //通道选择
{
        ADDA=0;    //使用IN0
  EOC=1;TR0=1;START=0;OE=0;DelayMS(5);
        START=1;DelayMS(5);
        START=0;
        while(EOC==0);
        OE=1;
        n=P1;
        DelayMS(1);
        OE=0;
        TR0=0;
        return n;
        }
        else
{
        ADDA=1;   //使用IN1
        EOC=1;TR0=1;START=0;OE=0;DelayMS(5);
        START=1;DelayMS(5);
        START=0;
        while(EOC==0);
        OE=1;
        n=P1;
        DelayMS(1);
        OE=0;
        TR0=0;
        return n;
}
        }

void change1()  //数据转换
{
  x=ADC(0)*1.0*5/255*100*20;   //扩大100倍,方便计算显示
  LCDDSY1[2]=x/1000+0x30;   //取每一位
        LCDDSY1[3]=x%1000/100+0x30;
        LCDDSY1[4]='.';
        LCDDSY1[5]=x%100/10+0x30;
        LCDDSY1[6]=x%10+0x30;
        LCDDSY1[7]='v';
}

void change2()  //数据转换
{
  y=ADC(1)*1.0*5/255*100/5;
        LCDDSY1[11]=y/100+0x30;
        LCDDSY1[12]='.';
        LCDDSY1[13]=y%100/10+0x30;
        LCDDSY1[14]=y%10+0x30;
        LCDDSY1[15]='A';
        }

void display2()   //显示程序2
{
  uchar i;
        change1();
        Set_LCD_POS(0x00);i=0;   //设定初显示位置
        while(LCDDSY1[i]!='\0')   //判断字符串是否结束,没结束则执行下方程序
        {
        Write_LCD_Data(LCDDSY1[i]); i++; //写数据
        }
        DelayMS(1);

        change2();
        Set_LCD_POS(0x08);i=8;//设定初显示位置
        while(LCDDSY1[i]!='\0')//判断字符串是否结束
        {
        Write_LCD_Data(LCDDSY1[i]);i++; //写数据
        }
        DelayMS(1);
  z=x*y;
        LCDDSY2[2]=z/100000+0x30; //取每一位数据
        LCDDSY2[3]=z%100000/10000+0x30;
        LCDDSY2[4]='.';
        LCDDSY2[5]=z%10000/1000+0x30;
        LCDDSY2[6]=z%1000/100+0x30;
        LCDDSY2[7]='W';
        Set_LCD_POS(0x40);i=0; //设定初显示位置
        while(LCDDSY2[i]!='\0')  //判断字符串是否结束
        {
        Write_LCD_Data(LCDDSY2[i]);i++; // 写数据
        }
        }

网友A:
你的电压、电流结果都扩大了100倍,z=x*y;数据溢出而发生错误,正确算法:z=(long)x*(long)y/1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压、电流结果都扩大了100倍,z=x*y;数据溢出而发生错误,正确算法:z=(long)x*(long)y/100;

非常感谢,可以算出正确值了,但是为什么后面还要除以100呢?另外我想提高电流的流程至10A,请问怎样处理呢?可以指导一下吗?谢谢!

网友B:
请问 可以提供下程序 源文件吗

网友B:
你好,请问可以提供下电流源文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