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了一个平衡车电池,10个18650电池串联,输出36-42v 求分析这个板子的作用?

楼主(2021-05-20):
串联结构里面的电路板的作用是什么?能够通过板子照片看出什么东西吗?求教

网友A:
电机驱动

网友B:
电池电压检测+保护。 防止某一节电池过冲或者过放。

网友C:
这是电池管理芯片,充电平衡用的,防止某个电池过充过放。

网友D:
这个是10串的电池保护板。当电池出现过充,过放,过流,短路等异常时,关断充放电回路,保证电芯安全。

网友E:
这是10节18650电池保护板

楼主:
应该是保护板吧,因为平衡车电池坏了,充不进电才拆的,拆出10节电池,拆完后单节测量只有一节电压在3v以上,3节直接为0,其余在0到3v中间。然后挨个看着充电,并在几分钟内用手试电池温度,其中3节电池充电迅速升温,并且电压不升,判断是真的坏了,还有几节升温又升电压,升温快的也判断作废,升温慢的准备再试试看能不能抢救,因为个别电池可能是内部短路,升温太快,到后面直接把充电用的细线烧坏了,是个危险的测试,类似测试一定要边测试充电边判断温度,我是开始几秒10几秒一直用手试电池温度,确定升温不快了再一两分钟摸一次,最终会抢救回几节电池还没弄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