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程序执行的问题

楼主(2021-05-20):
切换到AD_TEST()就执行可是数值停下来没有动作,数码管不动作

void KEY2_TEST2(void)
{

    if(KEY2==0 && locks==2)
         {
                locks=1;
                change++;
                 printf(" locks = %d\r\n",locks);
                  printf(" change = %d\r\n",change);
                if(change>2){change=1;}
         }

         if(KEY2==1 )
         {
                locks=2;
         }

         if(change==1)
         {

                POWER_OFF_MODE();
          }

          if(change==2)
          {

                  AD_TEST();

          }

}

网友A:
你这个框架不是太合理。  按键会有抖动的,抖动误判,会影响你的程序流程。
给你改了一下,如下:
switch(KEY2)
{
    case 0:
        if(locks==2)
        {
            locks=1;
            change++;
            printf(" locks = %d\r\n",locks);
            printf(" change = %d\r\n",change);
            if(change>2){change=1;}
            switch(change)
            {
                 case 1:
                       POWER_OFF_MODE();
                 break;
                 case 2:
                       AD_TEST();
                 break;
                 default:
                 break;
            }
        }
    break;
    case 1:
        locks = 2;
    break;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框架不是太合理。  按键会有抖动的,抖动误判,会影响你的程序流程。
给你改了一下,如下:
switch ...

谢谢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框架不是太合理。  按键会有抖动的,抖动误判,会影响你的程序流程。
给你改了一下,如下:
switch ...

你好,我刚才做过实验,没有显示的,按键按上去没有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