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贴片式传感器,请问怎么画PCB板把它引出来做实验啊?

楼主(2021-05-20):
(无正文)

网友A:
网上找个视频看看吧

网友B:
什么贴片的传感器?有图片吗???建议发图片帮你参考

网友C:
贴片式的也是有引脚的吧,直接把引脚留出来,然后将要连接的线画好就可以了

网友D:
没图片,建议发图。

网友E:
买个试验板,焊在上面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