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为什么我没有进行仿真,元件却处于工作状态。

楼主:
proteus,为什么我没有进行仿真,元件却处于工作状态

网友A(2021-05-20):
截图在附件

网友B:
重启一下软件试试

网友A:
没用,重启电脑还是一样。

网友C:
你在P1.1和1.4管脚都接一个上拉10K电阻看看

网友C:
上拉电阻或者下拉

网友D:
把那些亮的元件删除,从新添加元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把那些亮的元件删除,从新添加元件~~~~

谢谢大佬,可以了,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E:
破解软件不稳定,我有时也会遇到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