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STM32定时器,控制LED3,LED4逐渐由亮变暗

楼主(2021-05-20):
控制LED3,LED4逐渐由亮变暗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led.h"
#include "key.h"
#include "time.h"
#include "tim3.h"
#include "core_cm3.h"
#include "stm32f10x_gpio.h"
#include "stm32f10x_rcc.h"

//void SysTick_Delay_Us( uint32_t ms)
//{
//        uint32_t i;
//        SysTick_Config(SystemCoreClock/1000);
//
//        for(i=0; i<ms; i++){
//                while(!((SysTick->CTRL)&(1<<16)));
//        }
//        SysTick->CTRL &= ~ SysTick_CTRL_ENABLE_Msk;
//}
uint32_t  i;

// u32 TimingDelay=0;
// u32 time=0;
//void SysTick_Init(void)
//{
//        if(SysTick_Config(SystemCoreClock/1000))
//                while(1);

//}
//void Delay_Ms(u32 Time)
//{
//        TimingDelay=Time;
//        while(TimingDelay!=0);
//}
int main(void)
{

//int key=0,i,j;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D, ENABLE );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E, ENABLE );
//key_config(key1_port,key1_pin);
//key_config(key2_port,key2_pin);
//led_config(GPIOD,GPIO_Pin_9);
//led_config(GPIOD,GPIO_Pin_8);

//           NVIC_Config();

//          EXTI_Congfig();

          SysTick_Init();

          GENERAL_TIM_GPIO_C0nfig();

//        TIM_config();
//
//        TIM_NVIC_config();
//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6,ENABLE);

while(1)
{
//        if(key_scanf(key1_port,key1_pin)==0)
//        {
//                for(i=0;i<1000;i++)
//            for(j=0;j<1000;j++);
//                key=!key;
//                while(key_scanf(key1_port,key1_pin)==0);
//        }
//                if(key==1)
//        led_on(GPIOD,GPIO_Pin_9);
//                else
//        led_off(GPIOD,GPIO_Pin_9);

//                led_on(GPIOD,GPIO_Pin_9);
//    Delay_Ms(1000);
//          led_off(GPIOD,GPIO_Pin_9);
//    Delay_Ms(1000);

//if(time==500)
//{
//        time=0;
//        led_toggle(GPIOD,GPIO_Pin_9);

//}

for(i=0;i<1000;i++)
{
         TIM_Mode_Config();
         Delay_Ms(1);

}
for(i=1000;i>0;i--)
{
         TIM_Mode_Config();
         Delay_Ms(1);

}
}

}

网友A:
展示了一堆无效注释代码,看不明白想表述的意思

楼主:
因为这个代码,是在之前上课写的代码继续写的,有点乱很正常,因为之前的代码都注释掉了

网友B:
初学一定要注意代码规范,这东西坏习惯养成了就很难改了。网上去找一份华为,谷歌之类的编程规范阅读一下,还是很有好处的。

网友C:
注释有点多了

网友D:
看不懂呀  哥哥

网友E:
    发在帖子里的代码最好应该整理一下,将无效的注释删除掉,留下有效的代码,这样才能尊重自己的成果,同时也尊重阅读代码的人。

网友F(2021-07-03):
呼吸灯,一般开发板资料都有

网友G:
写的水平好坏无关紧要,只要是书写的态度不好.好好提升一下.

网友H:
注释太多  看的好累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