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小白的问题画PCB的时候VCC需要两两互相连吗。。。

楼主:
如图所示,VCC已经和A,B分别连接了,那A和B也要连在一起吗》

网友A(2021-05-20):
如果连上了,其他布线就可能布不通

网友B:
别人设计PCB电源都是尽可能粗短,点到即可,你不但要点到还要围圈。就像你家的电线,火线进屋后并联连了3个插座,三个插座有电了,再将三个插座的火线用电线再连起来,这样确实没问题,甚至还更保险对吗?但某一天插座A短路了,怎么办?三个插座都得剪掉,一个都用不了

网友C:
最好是连一下,不过不连的话应该也没事,因为A与B都已经是VCC了,默认是连一起了

网友D:
不需要的,同一网络

网友E:
楼上2位说的已经很好了。你不就就会要画多层板,里面有内电层,这块也是你这个问题的一种解决方法,而且对电源安全有好处

网友F:
不用连了,VCC、A、B都已经是网络VCC了。

网友G:
不用另外连接,网络标号相同即可

网友H:
应该是分情况,比如A是单片机B是比较重的负载如电机这时连上不如不连

网友I:
PCB 走线有个叫“拓补”的(RoutingTopology),你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