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W单片机EEPROM怎么读写?

楼主(2021-05-20):
学单片机时间不长,现在需要用到掉电保存参数的功能,看了官方手册测试程序,有很多不懂的地方。比如怎么一次写入5个变量,然后在一次性读出来。还有扇区的高位和低位地址怎么写

    /*----------------------------
    关闭IAP功能
    ----------------------------*/
    void IapIdle()
    {
    IAP_CONTR = 0; //关闭IAP功能
    IAP_CMD = 0; //清除命令寄存器
    IAP_TRIG = 0; //清除触发寄存器
    IAP_ADDRH = 0x80; //将地址设置到非IAP区域
    IAP_ADDRL = 0;
    }
    /*----------------------------
    从ISP/IAP/EEPROM区域读取一字节
    ----------------------------*/
    char IapRead(int addr)
    {
    char dat;
    IAP_CONTR = WT_12M; //使能IAP
    IAP_CMD = 1; //设置IAP读命令
    IAP_ADDRL = addr; //设置IAP低地址
    IAP_ADDRH = addr >> 8; //设置IAP高地址
    IAP_TRIG = 0x5a; //写触发命令(0x5a)
    IAP_TRIG = 0xa5; //写触发命令(0xa5)
    _nop_();
    dat = IAP_DATA; //读IAP数据
    IapIdle(); //关闭IAP功能
    return dat;
    }
    /*-------------------------------
    写一字节数据到ISP/IAP/EEPROM区域
    -------------------------------*/
    void IapProgram(int addr, char dat)
    {
    IAP_CONTR = WT_12M; //使能IAP
    IAP_CMD = 2; //设置IAP写命令
    IAP_ADDRL = addr; //设置IAP低地址
    IAP_ADDRH = addr >> 8; //设置IAP高地址
    IAP_DATA = dat; //写IAP数据
    IAP_TRIG = 0x5a; //写触发命令(0x5a)
    IAP_TRIG = 0xa5; //写触发命令(0xa5)
    _nop_();
    IapIdle(); //关闭IAP功能
    }
    /*----------------------------
    ISP/IAP/EEPROM扇区擦除
    ----------------------------*/
    void IapErase(int addr)
    {
    IAP_CONTR = WT_12M; //使能IAP
    IAP_CMD = 3; //设置IAP擦除命令
    IAP_ADDRL = addr; //设置IAP低地址
    IAP_ADDRH = addr >> 8; //设置IAP高地址
    IAP_TRIG = 0x5a; //写触发命令(0x5a)
    IAP_TRIG = 0xa5; //写触发命令(0xa5)
    _nop_(); //
    IapIdle(); //关闭IAP功能
    }

网友A:
给你写一个一看就能明白的示例
#include <STC15F2K60S2.H>    //通用头文件
#include <intrins.h>                                //库头文件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数据类型u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数据类型uchar
//宏定义ISP的操作命令
#define CMD_IDLE    0               //空闲模式
#define CMD_READ    1               //IAP字节读命令
#define CMD_PROGRAM 2               //IAP字节编程命令
#define CMD_ERASE   3               //IAP扇区擦除命令
#define ENABLE_IAP  0x82            //CPU的等待时间
#define IAP_ADDRESS 0x0000                        //测试地址

/*----------------------------
        关闭IAP功能
----------------------------*/
void IapIdle()
{
    IAP_CONTR = 0;                  //关闭IAP功能
    IAP_CMD = 0;                    //清除命令寄存器
    IAP_TRIG = 0;                   //清除触发寄存器
    IAP_ADDRH = 0x80;               //将地址设置到非IAP区域
    IAP_ADDRL = 0;
}
/*----------------------------
从ISP/IAP/EEPROM区域读取一字节
----------------------------*/
uchar IapReadByte(uint addr)
{
    uchar dat;                       //数据缓冲区
    IAP_CONTR = ENABLE_IAP;         //使能IAP
    IAP_CMD = CMD_READ;             //设置IAP命令
    IAP_ADDRL = addr;               //设置IAP低地址
    IAP_ADDRH = addr >> 8;          //设置IAP高地址
    IAP_TRIG = 0x5a;                //写触发命令(0x5a)
    IAP_TRIG = 0xa5;                //写触发命令(0xa5)
    _nop_();                        //等待ISP/IAP/EEPROM操作完成
    dat = IAP_DATA;                 //读ISP/IAP/EEPROM数据
    IapIdle();                      //关闭IAP功能
    return dat;                     //返回
}
/*-------------------------------
写一字节数据到ISP/IAP/EEPROM区域
--------------------------------*/
void IapProgramByte(uint addr, uchar dat)
{
    IAP_CONTR = ENABLE_IAP;         //使能IAP
    IAP_CMD = CMD_PROGRAM;          //设置IAP命令
    IAP_ADDRL = addr;               //设置IAP低地址
    IAP_ADDRH = addr >> 8;          //设置IAP高地址
    IAP_DATA = dat;                 //写ISP/IAP/EEPROM数据
    IAP_TRIG = 0x5a;                //写触发命令(0x5a)
    IAP_TRIG = 0xa5;                //写触发命令(0xa5)
    _nop_();                        //等待ISP/IAP/EEPROM操作完成
    IapIdle();                      //关闭IAP功能
}
/*----------------------------
ISP/IAP/EEPROM扇区擦除
----------------------------*/
void IapEraseSector(uint addr)
{
    IAP_CONTR = ENABLE_IAP;         //使能IAP
    IAP_CMD = CMD_ERASE;            //设置IAP命令
    IAP_ADDRL = addr;               //设置IAP低地址
    IAP_ADDRH = addr >> 8;          //设置IAP高地址
    IAP_TRIG = 0x5a;                //写触发命令(0x5a)
    IAP_TRIG = 0xa5;                //写触发命令(0xa5)
    _nop_();                        //等待ISP/IAP/EEPROM操作完成
    IapIdle();                      //关闭IAP功能
}

/**ms延时子程序(11.0592MHz 1T)****/
void delayms(uint k)
{
        uint i,j;
        for(i=k;i>0;i--)
                for(j=829;j>0;j--);
}

void main()
{
        uchar i;
        uchar a[5]={0x01,0x02,0x04,0x08,0x10};
        uchar b[5];
        //写EEPROM前不管多少字节(最多512字节)要先擦除整个扇区
        IapEraseSector(IAP_ADDRESS);//擦除EEPROM整个扇区,一个扇区512个字节
        for(i=0;i<5;i++)
        {
                IapProgramByte(IAP_ADDRESS+i,a[i]);//连续写入5个字节
        }

        for(i=0;i<5;i++)
        {
                b[i]=IapReadByte(IAP_ADDRESS+i);//连续读取EEPROM中数据另存到b[]
        }

        while(1)
        {
                for(i=0;i<5;i++)
                {
                        P1=b[i];//验证b[]中保存的数据
                        delayms(1000);
                }
        }
}

网友B:
volatile u8 code EEPROM_Flash[512] _at_ 0x4000;

void EEPROM_Wipe512_Drive(u8 AddrH)
{
        IAP_ADDRH=AddrH;
        IAP_CMD=0x03;
        IAP_CONTR|=0x82;
        IAP_TRIG=0x5a;
        IAP_TRIG=0xa5;
}

void EEPROM_Write_Byte_Drive(u8 AddrH,u8 AddrL,u8 Dat)
{
        IAP_ADDRH=AddrH;
        IAP_ADDRL=AddrL;
        IAP_DATA=Dat;
        IAP_CMD=0x02;
        IAP_CONTR|=0x82;
        IAP_TRIG=0x5a;
        IAP_TRIG=0xa5;
}

u8 EEPROM_Read_Byte_Drive(u8 AddrH,u8 AddrL)
{
        u8 Dat;
        IAP_ADDRH=AddrH;
        IAP_ADDRL=AddrL;
        IAP_CMD=0x01;
        IAP_CONTR|=0x82;
        IAP_TRIG=0x5a;
        IAP_TRIG=0xa5;
        Dat=IAP_DATA;
        return Dat;
}

网友C:
最初的时候,我用char类型数组来存,后来嫌int类型转换太麻烦, 用了结构体。

void Put_Val(int addr,char number,unsigned char *buf)
{
          unsigned char i;
          Delay10ms();                      //延时
    for (i=0; i<number; i++)
    {
        IapProgramByte(addr+i, *buf++);
    }
}
//----------------数组的方式---------------------
unsigned char Val[6]={0};
Put_Val(IAP_ADDRESS,8,Val);

//----------------结构体的方式------------------
typedef struct
{
        unsigned char MiniuteP1;
        unsigned char SecondP1;
        unsigned int  TempP1;
        unsigned long SysTickSec;
}GERVAL;
GERVAL GVal;

Put_Val(IAP_ADDRESS,sizeof(GVal),(unsigned char *)&GVal);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给你写一个一看就能明白的示例

请教:有读写MCP4725_EEPROM 的示例代码否?

网友E:
和楼主一样的问题,求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写一个一看就能明白的示例

写字节的时候,比如第一扇区起始地址0000f,结束地址1ffh,
    IAP_ADDRL = addr;               //设置IAP低地址,addr是不是改成1ffh呢
    IAP_ADDRH = addr >> 8;          //设置IAP高地址,addr是不是改成0000f呢

网友F:
给你一段上电读出和写入的代码
d  =IapRead(0x0000);
sum=IapRead(0x0001);
num=IapRead(0x0002);
num=num<<8|IapRead(0x0003);
//speed=IapRead(0x0004);
while (1)
  {
   mode();
   RST();
   if((up)&&(down))
    {
     speed=0;
        }
   if(1==d)
    {
         mode();
     RST();
     //key();
         if(d==0)break;
         if(add)
          {
           count3++;
           //key1=1;
           if(d==0)break;
           if(count3>40000)
            {
                 count3=0;
         num=num-150;
                 if((0==num)||(num>900)){num=150;}
                 _nop_();
             _nop_();
             IapErase(0x0000);//擦除扇区
         IapProgram(0x0000,d);
         IapProgram(0x0001,sum);
         IapProgram(0x0002,num>>8);
         IapProgram(0x0003,num);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写字节的时候,比如第一扇区起始地址0000f,结束地址1ffh,
    IAP_ADDRL = addr;               //设 ...

以STC15W408AS为例,其EEPROM为5K,分10个扇区。第一扇区地址范围0x0000~0x01ff,第二扇区地址范围0x0200~0x02ff,.......以此类推。各扇区首地址为:0x0000,0x0200,0x0400,0x0800.......。

写数据时,只要不越界,可以指定某扇区的任意地址。操作中通常以首地址+x(x=0~511)的方法。

        写字节的时候,比如第一扇区最后一个地址01ffh

        IAP_ADDRL = addr;               //低8位0xff
        IAP_ADDRH = addr >> 8;          //高8位0x01

网友G:
擦除扇区给出起始地址即可,在擦除时地址是自动增加的,知道一个扇区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