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OP8L封装的芯片如何焊接啊

楼主(2021-05-20):
我看这封装的芯片(IP5303)底下还有一个gnd引脚,用烙铁是不是没法焊啊

网友A:
用焊枪吹,再用烙铁边上加热有助于上锡

网友B:
没看过 插电,开机啊,都是热风枪啊。一吹上去了,在一吹下来了。

网友C:
用焊枪吹,络铁没法把下面的热焊盘焊牢。

网友D:
我一般直接开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