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LINK驱动可以32位系统兼容吗

楼主(2021-05-20):
在网上只有64位或者X86系统的。
我的电脑是WIN10 32BIT系统的。
各位有吗?

网友A:
建议你换成64位的Windows10,32位已进入淘汰阶段。

楼主:
电脑配置太低,64位系统跑不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脑配置太低,64位系统跑不动

win10不行就win7,必须64位,安装之前备份旧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