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LED灯循环点亮程序调试问题

楼主(2021-05-20):
为什么我这条LED闪烁程序,闪烁五次没有停下来

#include <REGX52.H>
void delay(int t);
void main()
{
        char i;
        while(i<=5)
        {
                for(i=0;i<5;i++)
                {
                P2=0x00;
                delay(60000);
                P2=0xff;
                delay(60000);
                i=i+1;
                }
        }
}
void delay(int t)
{
        while(--t);
}

网友A:
因为c51必须封闭运行,唯一的一个 while( )必须为while(1)。

网友B:
#include <REG52.H>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void main()
{
        char i;
        for(i=0;i<5;i++)
        {
                P2=0x00;
                delay(60000);
                P2=0xff;
                delay(60000);
        }
        while(1);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
        while(--t);
}

网友C:
似乎与函数的作用域有关,
您的代码怎么看都挺危险

网友D:
while(i<=5) //i<=5就一直运行
        {
                for(i=0;i<5;i++) //在这里,i被重置为0了
                {                        //以下代码运行5次
                P2=0x00;
                delay(60000);
                P2=0xff;
                delay(60000);
                i=i+1;
                }
        }
在for循环中只运行5次,但在 while(i<=5)循环中,i老是被 for(i=0;这个置0,所以就掉坑里,出不来了

网友E:
你想要跳出来那个i=0你要在while循环外面赋值,不然i=0一直在赋值,那肯定一直在里面循环出不来
  char i;
        while(i<=5)
        {
                for(;i<5;i++)
                {
                P2=0x00;
                delay(60000);
                P2=0xff;
                delay(60000);
                }
        }

网友F:
while( )改为while(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c51必须封闭运行,唯一的一个 while( )必须为while(1)。

那我去掉for循环,只用while(i<5)循环可以闪五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想要跳出来那个i=0你要在while循环外面赋值,不然i=0一直在赋值,那肯定一直在里面循环出不来
  char i; ...

只用while(i<5)循环可以闪五次吗

网友G:
改为:
#include <REGX52.H>
void delay(int t);
void main()
{
        char i;
        while(i<=5)
        {
                P2=0x00;
                delay(60000);
                P2=0xff;
                delay(60000);
                i=i+1;
        }
        while(1);
}
void delay(int t)
{
        while(--t);
}

网友H:
这个程序运行到i=5的时候跳出了FOR 循环 但是while(i<=5)退出while循环的条件没有具足 还在while中 就又回到了for 循环 i又被置零周而复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