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这样的Multisim仿真工程文件,针对初学者的

楼主(2021-05-20):
初学者对于基本元件总是理解不透,如果能通过仿真实验理解是最有帮助的,比如通过实验理解诸如电容,电感,电阻,晶振,二极管,三极管,场管等,初学者因为知识所限,无法自己组建电路,如果有这种工程文件就好了,当然最好有说明

网友A:
Multisim是用于验证电路的,不是专门给你学习的,如果你指望着Multisim能帮你入门,那是很难的
Multisim环境是理想环境,跟现实是有很大不同的
使用电源点亮LED:不接限流电阻,LED也会亮,现实中98%是会冒烟,1%会爆炸,只有1%是正常亮灯的
使用运放:可以不用滤波电容,输出电压是理想的放大倍数,输入1V,放大1万倍,输出就是1万V,现实中最多只能接近电源电压
关于振荡:Multisim环境很难振荡成功,因为一部分的振荡电路是要靠电路中元件的噪声起振的,而Multisim元件是理想元件,是没有噪声的
....................
你没有扎实的理论和实践知识,你是玩不动Multisim的
学习入门模拟电路,最好就是一把烙铁和一块洞洞板,10个元件以下的,学一个电路焊一个,焊一次比你背一百次电路效果好

网友B:
善于利用工具对学习是有帮助的,比如说三极管可以使用仿真的万用表测量三极管的三支电流从而加深理解是有帮助的,仿真还有其他仪器都是可以用来帮助的.

网友C:
还可以用Proteus

网友D:
引用 网友A:
Multisim是用于验证电路的,不是专门给你学习的,如果你指望着Multisim能帮你入门,那是很难的
Multisim环境 ...

这个释疑对我这个小白了解Multitsum 很有帮助,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Multisim是用于验证电路的,不是专门给你学习的,如果你指望着Multisim能帮你入门,那是很难的
Multisim环境 ...

我手头上有两个台式电源和两块主板能当你说的洞洞板吗

网友E:
我觉得是有用的,实验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加强印象,想起高考前理科的老师,书上的实验有条件就做,没条件的给我们放视频,还说理科就要实验与理论相结合,这张学生理解起来更方便。事实上也就是这样,从生物学角度来说,视觉对大脑的刺激较大,更容易被记住,所以动手做实验,看视频都有利于学习记忆(・ω・)ノ电路老师也经常说,电路分析要理论与实验结合,每讲完一节课,就做一个实验,对于学生记忆和理解电路是非常有用的!去58网盘搜索“Multisim仿真工程文件”就有你想要的资料,此外,这个论坛上也有很多好的资料,需要自己搜索,别人给资料,可能因不同人水平不一致导致你可能看不懂或者看着过于简单,最后,尽量每做完一个实验就要有一个总结,方便以后复习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