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控制电路通断,简单来说就是电子开关,代替继电器

楼主(2021-05-20):
用单片机控制电路通断,简单来说就是电子开关,代替继电器,
用一个PCB817光耦和一个P沟道场效应管F5305S,一个10K电阻,
一个1M电阻, 一个2.2K电阻,一个小发光二极管,
其实这个电子开关我是套宝买的,用了很多次,发觉效果很好,
通过光耦隔离控制另一路电源通断不会损害单片机,
以后做电路板就直接画在一起了,不再单独买个模块了。
我拆了一个,。把电路完整给复制下来了,。大家共享,,
不废话了,上图:

下面是电路图:

楼主:
补充一下817光耦知识,。网上找了很多资料,没有我这个完整。
找不到引脚标识和功能,我整理如下,

网友A:
不是所有模块,都可以和你的板画在一起。

网友B:
光耦接法不对,电阻R1取值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光耦接法不对,电阻R1取值大.

接法没错,你只看到集电极接地 ,没看 mos管源级是-24v 。

网友D:
给每秒1000个脉冲看其表现如何~~~

网友E:
这是单片机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接法没错,你只看到集电极接地 ,没看 mos管源级是-24v 。

负24伏应该标为地或0伏,817的4脚 应该接正极。

网友G:
R1,R2的取值有些过大,R1改成510,R2改成5.1K比较合适,5V供电,R1取值5.1k光耦初级电流仅仅0.8ma左右,显然与要求有一定的差距,常规要求是5-15ma;R2取值10k,在24V分压情况下,MOS管G极只有不足8V驱动电压,虽然可以保证MOS管可靠导通,但如果考虑光耦等导通电阻,显然比较保守了,改成5.1k左右可以保证MOS管G极驱动电压不低于10V

网友H:
只适用于电压在5-36V,电流5A,超过这个范围可以根据需要增加散热片或更换固态继电器。

网友I:
引用 网友F:
负24伏应该标为地或0伏,817的4脚 应该接正极。

正负电源你了解下

网友J(2021-06-22):
有继电器版的电子开关吗?

网友K(2023-02-10):
这太麻烦,还要正负24v 供电

网友L:
pc817特性不合适用于通断,常常用于开关电源反馈调节。

网友M(2023-05-10):
引用 网友B:
光耦接法不对,电阻R1取值大.

应该是1K就可以了。然后应该是4进3出。

网友L:
pc817不是用于开关型控制,常常用于开关电源输出电压反馈,来控制开关管的脉宽,用于连续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