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EEPROM读写导致中断关闭。它写个字节寄存器用时4~6ms。有没有办法使定时...

楼主(2021-05-21):
如题。请大佬指教。

网友A:
频繁读写EEPROM? 这样下去不用多久就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频繁读写EEPROM? 这样下去不用多久就坏了

频繁倒不会。这东西基本调好亮度了就不怎么用了。如题有没有办法避免这情况

网友B:
泛泛的讲没有什么意义,也解决不了实际问题。这只能针对具体应用,权衡利弊谋划对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泛泛的讲没有什么意义,也解决不了实际问题。这只能针对具体应用,权衡利弊谋划对策。

可能是我说的不够详细吧。是这样。实际应用时。改变占空比数值后要保存到E2PROM里。但是这里的的PWM是定时器中断模拟出来的。写入E2PROM时EA总中断关闭,而E2PROM写入需要4~6毫秒。这里我设置频率是200hz即。5ms一个周期。导致灯闪一下。。。。。但是我又不想用硬件PWM只想用模拟。所以有没有思路?大佬请指教

网友C:
写E2PROM,为什么要关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写E2PROM,为什么要关中断?

问了技术支持。他说的会这样。我想是为保护芯片不受损坏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能是我说的不够详细吧。是这样。实际应用时。改变占空比数值后要保存到E2PROM里。但是这里的的PWM是定 ...

改变初期就先延迟存储啊, 存储成功了, 再发生新的PWM嘛。

网友C:
怎么会,都是按程序逻辑执行的,不存在,唯独写保护可能需要控制起来!小概率事件,上电瞬间,I2C总线不稳,电路存在强干扰容易存在E2ROM内容被改写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能是我说的不够详细吧。是这样。实际应用时。改变占空比数值后要保存到E2PROM里。但是这里的的PWM是定 ...

用的什么型号芯片?如果是STC15系列有内置EEPROM和PWM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什么型号芯片?如果是STC15系列有内置EEPROM和PWM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WS51F7030。用硬件PWM就不影响。模拟会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变初期就先延迟存储啊, 存储成功了, 再发生新的PWM嘛。

我知道。rgb灯是没有灭这个状态的。所以说只要存储都会发生这个。这是我的看法和实践得来的。也不一定对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知道。rgb灯是没有灭这个状态的。所以说只要存储都会发生这个。这是我的看法和实践得来的。也不一定对[ ...

20ms的延迟, 你的眼睛能分辨出来?  你的问题应该不是出在这里, 如果这个变量是在毫秒级连续变化的,你也要连续存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20ms的延迟, 你的眼睛能分辨出来?  你的问题应该不是出在这里, 如果这个变量是在毫秒级连续变化的,你 ...

如果不存储它是正常的。不会闪。保存间隔时间起码也得108ms到300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