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 PCB元件网络标号丢失怎么办?

楼主(2021-05-21):
用的是protel99SE,PCB导入网络表后,发现有些网络能显示,大部分网络消失,怎么样才能显示出来?
一个一个添加太麻烦了,还容易出错

网友A:
SCH中元件的编号名称、封装形式、引脚标号与PCB中元件编号名称、封装形式、引脚标号不匹配才会导致部分网络丢失。另外画原理图时把导线错用成画图线也会造成形成不了网络。如果因某种原因个别元件实在无法形成网络可以手工编辑网络表,添加缺失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