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TC12C5608AD单片机测量18650锂电池内阻 附源程序

楼主:
苹果充电线里面有个贴片场效应管,导通电流4A蛮大的,如图

于是找来个6W3R9的水泥电阻做负载(4.2/3.9=1安电流左右),用个7805适应宽电压工作(6v-36v),如果只用5v供电还可以取消7805使电路更简单

测试电池内阻为0.527欧(随便测一两个丢久了的18650,下次测量个0.01以下的会上图),不放电池显示9999

最后是单片机程序了

#include<reg51.h>//内部晶振大约5.5mhz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sbit w1=P3^2;sbit w2=P3^3;sbit w3=P3^4;sbit w4=P3^5; //4个数码管
sbit a=P3^0;sbit b=P3^1;sbit c=P1^2;sbit d=P1^3;sbit e=P1^4;
sbit f=P1^5;sbit g=P1^6;sbit dp=P1^7;//共阳数码管8段
u8 time,shu,i;bit F_1s,F_ad;u16 t;sbit open=P3^7;
/*声明与ADC有关的寄存器*/
sfr ADC_CONTR = 0xc5; //ADC控制寄存器
sfr ADC_DATA = 0xc6; //ADC转换结果寄存器 高8位
sfr ADC_LOW2 = 0xBE; //ADC转换结果寄存器 低8位
sfr P1M0 = 0x91; //P1口模式控制寄存器0
sfr P1M1 = 0x92; //P1口模式控制寄存器1
sfr P3M0 = 0xb1;
sfr P3M1 = 0xb2;
/*定义ADC控制寄存器里的操作常量*/
#define ADC_POWER 0X80 //ADC电源控制位
#define ADC_FLAG 0X10 //ADC转换结束标志位
#define ADC_START 0x08 //ADC开始控制位

void Delay(u16 n){while(--n);}//stc12内晶振约5.5MHZ 时间us=n*1.17
//1=3us;10=13us;100=118us;1000=1.169ms;10000=11.678ms;
void disp()
{Delay(2000);//调节数码管亮度
for(i=0;i<4;i++){if(i==0){w1=1;shu=t/1000;}if(i==1){w2=1;shu=t%1000/100;}
     if(i==2){w3=1;shu=t%100/10;}if(i==3){w4=1;shu=t%10;}dp=1;
     switch(shu)  //我数码管没有小数点,所以dp都=1,最大显示9999毫殴
     {case 0:a=0;b=0;c=0;d=0;e=0;f=0;g=1;break;        //0
      case 1:a=1;b=0;c=0;d=1;e=1;f=1;g=1;break;        //1
      case 2:a=0;b=0;c=1;d=0;e=0;f=1;g=0;break;//2
      case 3:a=0;b=0;c=0;d=0;e=1;f=1;g=0;break;//3
      case 4:a=1;b=0;c=0;d=1;e=1;f=0;g=0;break;//4
      case 5:a=0;b=1;c=0;d=0;e=1;f=0;g=0;break;//5
          case 6:a=0;b=1;c=0;d=0;e=0;f=0;g=0;break;//6
      case 7:a=0;b=0;c=0;d=1;e=1;f=1;g=1;break;//7
      case 8:a=0;b=0;c=0;d=0;e=0;f=0;g=0;break;//8
      case 9:a=0;b=0;c=0;d=0;e=1;f=0;g=0;break;        //9
      default:break;}
  Delay(200);//段位接IO脚可以任意改对接数码管
   w1=0;w2=0;w3=0;w4=0;a=1;b=1;c=1;d=1;e=1;f=1;g=1;}}

/*****初始化ADC寄存器*****/
void ADint()
{
ADC_DATA = 0; //清除以前的结果
ADC_CONTR = ADC_POWER;
Delay(10000);//等待AD上电完成
}

/****获取ADC转换结果*****/
u8 ADget(u8 ch2)
{ADC_CONTR=ADC_POWER|ADC_START|ch2; //配置初始化
Delay(1);
while(!(ADC_CONTR&ADC_FLAG)); //等待转换完成
ADC_CONTR &= ~ADC_FLAG; //关闭ADC
return ADC_DATA; //返回ADC转换结果
}

void t0int() //定时器T0初始化
{TMOD=0x01;TH0=0x00; TL0=0x00;EA=1; //开总中断
ET0 = 1; //开定时器中断
TR0 = 1; //启动定时器T0;
}//用内部5.5晶振,所以时间=65536*12/5.5=142987us约=143ms一周

void main()
{u16 s0,s1,s2;bit F_s,F_r,ch=0;u8 i,j,temp,n=0,buf[11];//2秒一次,采样11次取中数
P1M0=0x03;P1M1=0;
P3M0=0;P3M1=0xbc;
open=1;w1=0;w2=0;w3=0;w4=0;
t0int(); //定时=定时*12/晶振(5.5)
ADint(); //初始化ADC寄存器
ADget(0); //调用ADC采集函数
ADget(1); //采两次不用
while(1){if((!open)||(F_s)){buf[n]=ADget(ch);//采样11个值到数组
     n++;if(n==11){n=0;F_ad=1;if(ch){open=1;F_s=1;}}}
     if(F_ad){F_ad=0;for(j=0;j<6;j++)//比较11个数后取中数
                         {for(i=0;i<10-j;i++)
                             {if(buf[i]>buf[i+1])
                                 {temp=buf[i];
                                  buf[i]=buf[i+1];
                                  buf[i+1]=temp;}
                                                          }}//比较两数的大小,如果大就往后排
                                ch=~ch;if((ch)&&(F_s)){F_r=1;F_s=0;ch=0;s0=buf[5];
                                s0=s0<<2|ADC_LOW2;}else if(ch){s1=buf[5];
                                s1=s1<<2|ADC_LOW2;}else{s2=buf[5];s2=s2<<2|ADC_LOW2;}
                                ADC_DATA=0;ADC_LOW2=0;}//比较10次大小后,中数已经在buf[5]
//顺序采三次DATA:负载电池两端(P1.0采)到电阻两端(P1.1采)到空载电池两端(P1.0采)
   if(F_1s){F_1s=0;open=0;}//几秒后开负载
   if(F_r){F_r=0;s0-=s1;t=(float)(s0*3.9/s2*1.0+0.0005)*1000;
      if(t>9999)t=9999;}
   //10位公式:ADC_DATA<<2|ADC_LOW2=1024*Vin/Vcc
  //化简公式后内阻=(空载电池两端ADC_DATA-负载电池两端ADC_DATA)*
  //3R9(负载电阻)/负载电阻上两端ADC_DATA
  disp();}
}

void timer_0() interrupt 1
{TH0=0;TL0=0;time++;
if(time==50) //一周约143ms.50*143=7秒
{time=0;F_1s=1;}
}

以上代码下载(就是这网页上的一模一样的):

网友A(2021-08-30):
你好!接线图有没有没有?最好能发一张,谢谢

网友A:
您好接线图发一下,谢谢

网友B:
测内阻要恒流放电,你这简单一个大功率电阻,误差很大的,没有参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