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错误,External model DLL "ADC083X.DLL" not found.

楼主(2021-05-21):
External model DLL "ADC083X.DLL" not found. GLE=0x000036B1.
Simulation FAILED due to fatal simulator errors.

新人一枚,proteus仿真时遇到这种错误怎么解决?求告知

网友A:
下载ADC083X.DLL文件,粘贴到安装文件下data\models文件里,替换原来的ADC083X.DLL文件。
下载地址:ADC083X.DLL
提取码:800o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缺少ADC083X的数据,需要在网上下载一个,放到库里面就可以了
下载:http://www.51hei.com/bbs/dpj-191848- ...

好的,谢谢你!!!

网友D:
"ADC083X.DLL"就说明了可能是这个文件可能有问题,可以去找绿色版的软件复制一个同名文件替换下

网友C:
缺少ADC083X的数据,需要在网上下载一个,放到库里面就可以了
下载:http://www.51hei.com/bbs/dpj-191848-1.html

网友E:
用8.8版中的ADC083X.DLL替换当前的DLL~~~~

网友F:
External model DLL "ADC083X.DLL" not found. GLE=0x000036B1. Simulation FAILED due to fatal simulator errors.

网友E:
那个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