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看不懂proteus原理图中的电机连接部分

楼主(2021-05-21):
求大佬分析以下proteus原理图,为何这么连接?有什么作用

网友A:
此为2个继电器控制电机正反转图。左边的RL1控制电机正转,右边RL2控制电机反转。

网友B:
求助
此为2个继电器控制电机正反转图。左边的RL1控制电机正转,右边RL2控制电机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