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ze电磁循迹超声波避障停车源程序

楼主(2021-05-21):
采用三个电感循迹和超声波避障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key.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moto.h"
#include "pwm.h"
#include "lcd.h"

#define Trig PGout(1)                //PC1        TRIG
//函数声明
void UltrasonicWave_Configuration(void);
void UltrasonicWave_StartMeasure(void);
void TIM5_Int_Init(u16 arr,u16 psc);
extern int Sensor_Left,Sensor_Middle,Sensor_Right;//电磁巡线相关
extern float Velocity_KP,Velocity_KI,Sensor,sum;               //速度控制PID参数
extern float Velocity,Velocity_Set,Turn,Angle_Set;
extern int Motor_A,Motor_B,Servo,Target_A,Target_B;  //电机控制相关
extern int Encoder_Left,Encoder_Right;             //左右编码器的脉冲计数

extern u8  TIM5CH1_CAPTURE_STA;                //输入捕获状态
extern u16        TIM5CH1_CAPTURE_VAL;        //输入捕获值

//void TIM3_Int_Init(u16 arr,u16 psc);

void UltrasonicWave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G,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G,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UltrasonicWave_StartMeasure(void)
{
        Trig = 1;
        delay_us(20);                                      //??20US
        Trig = 0;

}
int main(void)
{
  u32 temp=0;
        float UltrasonicWave_Distance=0;      //计算出的距离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Encoder_Init_TIM2();            //=====编码器接口
        delay_ms(100);
        Encoder_Init_TIM3();            //=====初始化编码器
  delay_ms(100);
  Motor_PWM_Init(7199,0);                                  //=====初始化PWM 10KHZ,用于驱动电机
        delay_ms(100);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ltrasonicWave_Configuration();
        TIM5_Cap_Init(0XFFFF,72-1);        //以1Mhz的频率计数
        ele_Init();  //=====电磁传感器初始化
        delay_ms(100);

         LED_Init();                             //LED端口初始化
        LCD_Init();

        POINT_COLOR=RED;
        delay_ms(100);
        //TIM5_Int_Init(5000,71);//10Khz的计数频率,计数到5000为500ms
delay_ms(100);
           while(1)
        {
                UltrasonicWave_StartMeasure();//开始测距
                if(TIM5CH1_CAPTURE_STA&0X80)//成功捕获到了一次上升沿
                {
                        temp=TIM5CH1_CAPTURE_STA&0X3F;
                        temp*=65536;//溢出时间总和
                        temp+=TIM5CH1_CAPTURE_VAL;//得到总的高电平时间

                        UltrasonicWave_Distance=(float)temp*170/10000;//距离计算公式:距离=高电平持续时间*声速/2
                                                                                                   //即 距离= 高电平持续时间*340*100/(2*1000 000) = 高电平持续时间*170/10000
                        //printf("Distance:%f cm\r\n",UltrasonicWave_Distance);//打印总的高点平时间
                        TIM5CH1_CAPTURE_STA=0;//开启下一次捕获
                }
                LCD_ShowString(10,40,200,16,16,"TFTLCD TEST");
                LCD_ShowxNum(10,60,Sensor_Left,4,16,0);
                LCD_ShowxNum(10,80,Sensor_Middle,4,16,0);
                LCD_ShowxNum(10,100,Sensor_Right,4,16,0);
                LCD_ShowxNum(10,120,Turn,4,16,0);
                LCD_ShowxNum(10,140,Sensor,4,16,0);
                LCD_ShowxNum(10,160,UltrasonicWave_Distance,4,16,0);
    Sensor_Left=Get_Adc(11);                //采集左边电感的数据
                Sensor_Right=Get_Adc(13);               //采集右边电感的数据
                Sensor_Middle=Get_Adc(12);              //采集中间电感的数据
                sum=Sensor_Left-Sensor_Right;  //归一化处理
                Sensor=150*sum/(Sensor_Left+Sensor_Middle+Sensor_Right+1);   //求偏差
                Sensor=Sensor>120?120:Sensor;
                Sensor=Sensor<-120?-120:Sensor;
                Get_RC();//pid计算输出
                if(UltrasonicWave_Distance>15)
                {
                                PWMA1=4000+Turn,PWMA2=0;
                                PWMB1=0,PWMB2=3200+Turn;
                }
                else
                {
                    PWMA1=7200+Turn,PWMA2=0;
                                PWMB1=0,PWMB2=0+Turn;
                }
                //LED0=!LED0;
                //delay_ms(200);//测试主程序是否卡死

        }
}
u8  TIM5CH1_CAPTURE_STA=0;        //输入捕获状态
u16        TIM5CH1_CAPTURE_VAL;        //输入捕获值

//定时器5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IM5_IRQHandler(void)
{

         if((TIM5CH1_CAPTURE_STA&0X80)==0)//还未成功捕获
        {
                if (TIM_GetITStatus(TIM5, TIM_IT_Update) != RESET)//检查TIM5更新中断发生与否

                {
                        if(TIM5CH1_CAPTURE_STA&0X40)//已经捕获到高电平了
                        {
                                if((TIM5CH1_CAPTURE_STA&0X3F)==0X3F)//高电平太长了
                                {
                                        TIM5CH1_CAPTURE_STA|=0X80;//标记成功捕获了一次
                                        TIM5CH1_CAPTURE_VAL=0XFFFF;
                                }
                                else TIM5CH1_CAPTURE_STA++;
                        }
                }
                if (TIM_GetITStatus(TIM5, TIM_IT_CC1) != RESET)//捕获1发生捕获事件
                {
                        if(TIM5CH1_CAPTURE_STA&0X40)                //捕获到一个下降沿
                        {
                                TIM5CH1_CAPTURE_STA|=0X80;                //标记成功捕获到一次高电平脉宽
                                TIM5CH1_CAPTURE_VAL=TIM_GetCapture1(TIM5);
                                   TIM_OC1PolarityConfig(TIM5,TIM_ICPolarity_Rising); //CC1P=0 设置为上升沿捕获
                        }
                        else                                                                  //还未开始,第一次捕获上升沿
                        {
                                TIM5CH1_CAPTURE_STA=0;                        //清空
                                TIM5CH1_CAPTURE_VAL=0;
                                 TIM_SetCounter(TIM5,0);
                                TIM5CH1_CAPTURE_STA|=0X40;                //标记捕获到了上升沿
                                   TIM_OC1PolarityConfig(TIM5,TIM_ICPolarity_Falling);                //CC1P=1 设置为下降沿捕获
                        }
                }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5, TIM_IT_CC1|TIM_IT_Update); //清除中断标志位

}

//定时器3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IM5_IRQHandler(void)   //TIM3中断
//{
//        if (TIM_GetITStatus(TIM5, TIM_IT_Update) != RESET)  //检查TIM3更新中断发生与否
//                {
//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5, TIM_IT_Update  );  //清除TIMx更新中断标志
////  if(Flag_Target==1)  '
//
//
//                        //LED1=!LED1;//测试中断
//                        //         if(Flag_Target==0)
////         {
//                                        //        Encoder_Left=Read_Encoder(2);                                       //===读取编码器的值                                                         //为了保证M法测速的时间基准,首先读取编码器数据
//                                        //        Encoder_Right=-Read_Encoder(3);                                      //===读取编码器的值
//                                                Get_RC();
//                                                //Kinematic_Analysis(Velocity,Turn);                                                                                                    //小车运动学分析
////Motor_A=Incremental_PI_A(Encoder_Left,Target_A);                   //===速度闭环控制计算电机A最终PWM
//                                //        Motor_B=Incremental_PI_B(Encoder_Right,Target_B);                  //===速度闭环控制计算电机B最终PWM
//                                //                Xianfu_Pwm();                                                      //===PWM限幅
//                                  //Set_Pwm(Motor_A,Motor_B,Servo);                                          //===赋值给PWM寄存器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