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BT组H桥电路通电就炸管

楼主(2021-05-21):
请教一下如下电路图是否有问题?IGBT组成的H桥驱动直流电机电路,板子接通输入电源220V的时候,最多几分钟IGBT就直接炸了,电机还没有启动就直接炸了,用低压30V直流电源测试电机可以正常运行,正反转,调速都可以,但接通220V交流电源就这个问题,希望大家帮看一下,谢谢! 1621588758(1).png

楼主:
一接通电源就炸Q1,如果打开电机的话Q1和Q4直接一起炸,冒火

网友A:
这个电路 你用U1的电压驱动Q4 是可以的 驱动Q1时因为E通过电机接地有可能不立即饱和,造成Q1损耗过大烧毁 Q3也是同理 没烧可能是元件差异原因

网友B:
既然用了自带自举功能的EG2104,咋不按2104的典型应用使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用了自带自举功能的EG2104,咋不按2104的典型应用使用呢?

刚学这方面的东西,很多还吧太懂,IGBT也可以用EG2104的自举典型电路吗?不知道能否请教一下,谢谢

网友C:
R19的位置是不是有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R19的位置是不是有错

我先改到Q1的G极测试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 你用U1的电压驱动Q4 是可以的 驱动Q1时因为E通过电机接地有可能不立即饱和,造成Q1损耗过大烧毁 Q ...

刚刚重新焊了个样品,接入220V电源后Q2和Q4几分钟就炸了,Q1和Q3没炸,但后面打开电机运行时开机刚刚启动不了一样转动很慢,后面十几秒也炸了,后面测试发现都是C极和E极短路了,栅极没短路,不知道大佬有没有办法解决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刚刚重新焊了个样品,接入220V电源后Q2和Q4几分钟就炸了,Q1和Q3没炸,但后面打开电机运行时开机刚刚启动 ...

是不是没有死区,或者死区时间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没有死区,或者死区时间小。

应该不是的,这个驱动电路驱动单个IGBT都是正常的,放H桥这里出问题

网友B:
可以驱动IGBT

#^_^#

网友D:
D8阴极与GND之间增加滤波电容,电解电容+高压瓷片电容,因为D8的存在,电机启动和转向时可能产生反峰高压不能泄放有可能击穿IGBT

楼主:
引用 网友D:
D8阴极与GND之间增加滤波电容,电解电容+高压瓷片电容,因为D8的存在,电机启动和转向时可能产生反峰高压不 ...

现在是还没有启动电机就炸,刚接通电源就过几分钟就炸了,另外电机启动的话也炸,不过这些炸的基本上都是CE极短路了,栅极没短路

网友E:
交直流电路混合的话,一般要做光电隔离,否则光交流扰动就是个大问题,何况还有电机大电流。还是用继电器和可控硅吧。

网友B:
建议你按照2104的典型应用试验一下,不行再考虑用DCDC隔离电源配合光耦如TLP250或TLP251驱动上臂两个IGBT。因为我感觉你电路Q1和Q3的驱动有问题,正常IGBT为保证可靠截止一般都给栅极发射极加上反向电压比如5到6V,为保证可靠导通都给栅极发射极加上正向电压比如10到12V,感觉你电路Q2Q4能饱和导通,但Q1Q3就不一定能了,因为栅极电压最多15V,还要经过电机以及对侧管子集电极到地,炸IGBT猜测是因为不能完全导通和完全截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你按照2104的典型应用试验一下,不行再考虑用DCDC隔离电源配合光耦如TLP250或TLP251驱动上臂两个IGBT。 ...

我也感觉应该在驱动这里,明天测试一下看看

网友F:
这个图就是错的,请严格按照典型应用的图纸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