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C语言报警warning C294 求大神指导

楼主(2021-05-21):
代码如下: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int a, b,i;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u8 c;
sbit rclk=P3^5;
sbit srclk=P3^6;
sbit ser=P3^4;
sbit led=P0^7;
void hc595byte(u8 dat)
{
        u8 a;
        rclk=1;
        srclk=1;
        for(a=0;a<8;a++)
        {
                ser=dat<<7;
                dat<<=1;
                srclk=0;
                _nop_();
                _nop_();
                srclk=1;
        }
        rclk=0;
                _nop_();
                _nop_();
                rclk=1;
}
void main()
{
        led=0;
        c=~0x01;
        while(1);
        {
                hc595byte(c);
                        c=_crol_(c,1);
                for(i=0;i<200;i++);
        }
}

网友A:
无错误 1警告 不是249 说你的函数没有调用

网友B:
1、警告的意思是定义了函数却没有调用
2、表面上这个子函数在主函数main里调用,
    但是由于主函数里的while(1)后面多了个分号";"
    这样就进入了死循环,下面的语句永远不会被执行到。
    走点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警告的意思是定义了函数却没有调用
2、表面上这个子函数在主函数main里调用,
    但是由于主函数里的 ...

感谢大神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警告的意思是定义了函数却没有调用
2、表面上这个子函数在主函数main里调用,
    但是由于主函数里的 ...

为什么在学习板上不是流水灯的效果